没发现数据手册有关于USB硬件设计

楼主(2014-10-09):
只是从评估板上看到

楼主:
问题是为什么要连接到P6_7呢?

楼主:
是不是说随便连接到一个GPIO口就行了呢

网友A:
datasheet上说:
28 至 72 个 I/O (62 个 GPIO、8 个 SIO、2 个 USBIO[1])
每个器件上都有两种 I/O 引脚;带 USB 的器件则有三种 I/O 引
脚。通用 I/O (GPIO) 和特殊 I/O (SIO) 提供类似的数字功能,主
要区别在于模拟能力和驱动强度。带 USB 的器件还提供两个
USBIO 引脚,可支持特定的 USB 功能,以及有限的 GPIO 功能。

可见,USB不是随便连接一个GPIO,

楼主:
你所说的应该是对于D-、D+差分信号线。我想问的是VBUS(5V)怎么连接?

网友B:
没见过啊

网友C:
哪来的这个

楼主:
我见过的MCU好像都有专门的引脚连接VBUS的,所以问下

楼主:
算了,明天问问师父吧,多谢了

网友D:
好像是没有专门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