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手所在的位置的呢

楼主(2014-10-09):
只有X和Y两个方向的走线,那怎么确定手所在的位置的呢

网友A:
资料说是,当手点击屏幕时,电流就会从手旁边的四个点流向手所在的点

网友B:
电容触摸屏坐标定位不是用软件实现的,而是通过管脚配置得到的

网友C:
是的,这和布板方式有关,比如说使用滑调,用两个10sensors的滑调(滑调1、滑调2)分别表示X轴、Y轴。滑调1的第1个传感器就是X0,依次为X1、X2.....滑调2的第一个传感器为Y0,依次为Y1、Y2....这时,软件设计时,定义下两滑调分别代表X、Y坐标轴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C:
#define XDIRECTION 1
#define YDIRECTION 2
表示滑调1为X轴,滑调2为Y轴,其中1,2并非随意定义的,如果是0,则代表单个的按钮,1,2分别代表滑0,1
之后定义扫描时只需使用如下语句调用即可:
static WORD wXPosition;
static WORD wYPosition;
wXPosition=CSD_wGetCentroidPos(XDIRECTION);
wYPosition=CSD_wGetCentroidPos(YDIRECTION);
这时的扫描到的坐标就是对应的xy坐标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说,那个根据引脚来确定坐标的位置吗?

网友D:
其实就是两个很长的滑条。 相互交叉

楼主:
wXPosition=CSD_wGetCentroidPos(XDIRECTION);
wYPosition=CSD_wGetCentroidPos(YDIRECTION);
这些历程函数,从哪得到的,能否给我分享一下啊?

网友E:
楼主说的是表面电容屏,你们说的是投影电容屏。。。

网友F:
是啊, 现在大都使用投影电容屏。

网友G:
对,所以定位要比表面电容屏简单。

楼主:
知道了,先结贴了

匿名  2014-10-9 21:28
、、、、、额、 还是找个指南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