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利用Mfgtools工具烧录失败(已解决)

楼主(2014-10-09):
我买了一块SABRE Lite 的开发板,并提取了SABRE Lite原理图的最小系统部分,自主制版(专业人士layout,已给同行的人看过,layout部分没什么问题),可是我在利用Mfgtools工具烧录程序时,烧录失败。

问题描述:OTG连接线将主板与电脑USB口对接后,进行上电复位动作,在Mfgtools工具上可以出现HID-compliant device,然后点击Start按钮,可以依次看到以下过程:loading uboot,doing kernel,doing initramfs,Jump to OS image,可在出现Jump to OS image后3s左右,则立即出现No Device Connected,并等很久一直停留在No Device Connected(正常情况下应该会再次自动连接进行烧录,而我的imx6q板子却没有自动连接烧录),请问我这个板子为什么停留在No Device Connected这里后无任何反应了?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疑问:另外有一个疑问,我这个imx6q板子的EIM配置脚都悬空着,没有作上下拉处理(由于是提取SABRE Lite 开发板的最小系统,SABRE Lite 开发板上面的EIM配置脚也是悬空着),有人说是因为我板子的EIM未配置,才导致不能正常烧录程序到SPI Flash,可我买的SABRE Lite开发板在Serial loader模式下是可以正常烧录程序到SPI Flash的(EIM未配置),请问为什么SABRE Lite开发板可以烧录,而我的imx6q板子不能烧录程序?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提取了SABRE Lite原理图的最小系统部分,这里你是如何设计的?

网友A:
还有你买的SABRE Lite板子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还是第三方公司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提取了SABRE Lite原理图的最小系统部分,这里你是如何设计的? ...

因为是自己制版,为了方便后面调试,就用了和SABRE Lite最小系统一样的电路,包括电源模块,DDR模块以及IC选型,SPI Flash模块(SPI引脚用的跟SABRE Lite用的一样),时钟和复位电路也都用的一样;

另外,SABRE Lite是飞思卡尔、易络盟电子、英蓓特科技三方联合推广的基于i.MX 6Quad处理器的一款官方开发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是自己制版,为了方便后面调试,就用了和SABRE Lite最小系统一样的电路,包括电源模块,DDR模块以及I ...

这里还不能确定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这里你先把你的mfgtool工具中cfg.ini文件配置内容,以及ucl2.xml文件发给我看一下。

网友A:
楼主你好,在的吗?

网友A:
你先把你的mfgtool工具中cfg.ini文件配置内容,以及ucl2.xml文件发给我看一下。我帮你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你的mfgtool工具中cfg.ini文件配置内容,以及ucl2.xml文件发给我看一下。我帮你找原因。 ...

你好,不好意思,白天有点忙,现在才给你回复,请帮我找一下原因,十分感谢!

以下是cfg.ini文件配置内容 :
[profiles]
chip = MX6Q Linux Update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name = Sabre-lite-SPI_NOR

ucl2.xml附件:
ucl2.rar (3.63 KB, 下载次数: 29)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UxMjM4fDMzMTgyNTc2fDE3NTYyNzkzMjl8MHw%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你的mfgtool工具中cfg.ini文件配置内容,以及ucl2.xml文件发给我看一下。我帮你找原因。 ...

你好,请问一下,IMX6Q新装配好的主板在第一次上电烧录程序时,当boot mode配置为00后(boot from Fuses),imx6q是如何判断将程序烧录到具体哪一个存储器中的?(比如有SPI FLASH/Nand/eMMC等这么多,为什么就可以烧录到SPI Flash,而不是别的器件?);另外,第一次烧录完程序后,又是如何更新eFUSEs的配置?

网友B: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同求解决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同求解决方法。

您好,能把你的问题详细描述一下吗?重新建一个帖子也可以的,板子起不来有可能是不同的原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不好意思,白天有点忙,现在才给你回复,请帮我找一下原因,十分感谢!

以下是cfg.ini文件配置 ...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写到flash上的images是你自己编译的吗?

网友B:
现象和这个一样的, 其实问题没有解决,后来帖子被强行关闭了。

网友B:
我没有编译任何东西,使用的是SABRE LITE的开发板自带的。 被这个开发板坑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写到flash上的images是你自己编译的吗?

images是SABRE LITE开发板自带的,在SABRE LITE可以正常烧录,而我的板却始终烧录不成功。还请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编译任何东西,使用的是SABRE LITE的开发板自带的。 被这个开发板坑惨了。 ...

这块板子是第三方公司的开发板,硬件是第三方公司设计的,软件是飞思卡尔提供的。如果你跑Demo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象和这个一样的, 其实问题没有解决,后来帖子被强行关闭了。

你好,要不你把你的帖子链接发给我,我帮你看一下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一下,IMX6Q新装配好的主板在第一次上电烧录程序时,当boot mode配置为00后(boot from Fuses ...

楼主你好,关于你该回复中的文档是飞思卡尔提供的吗?哪个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该回复中的文档是飞思卡尔提供的吗?哪个文档?

是飞思卡尔主芯片手册上面的,我到官网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该回复中的文档是飞思卡尔提供的吗?哪个文档?

你好,另外,我想问一下,imx6q在烧录程序时,与硬件的EIM配置有关吗?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boot mode的话,建议你看一下参考手册部分介绍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一下,IMX6Q新装配好的主板在第一次上电烧录程序时,当boot mode配置为00后(boot from Fuses ...

还有,BOOT mode的2个脚,只能配置为从USB启动,还是从板上启动。不能影响到从哪个FLASH启动。
  要想指定从哪个FLASH启动,必须要配置BOOT_CFG (WEIM接口上的那些脚)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一下,IMX6Q新装配好的主板在第一次上电烧录程序时,当boot mode配置为00后(boot from Fuses ...

BOOT_CFG0,1,2,3.这是CPU内部寄存器。当板子上电时,CPU 内部固化的ROM CODE会去读BOOT_CFG几个寄存器的内容,从而决定从哪个Flash启动,因此,用户必须要配置EIM接口上的那些PAD的拉高或者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_CFG0,1,2,3.这是CPU内部寄存器。当板子上电时,CPU 内部固化的ROM CODE会去读BOOT_CFG几个寄存器的 ...

嗯嗯,明白了。在启动模式下,需要配置EIM,才能指定从具体哪一个存储器启动。那么在下载模式呢,如果要将程序烧录的指定的存储器中,需要配置EIM那些pad吗?或者说,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另外,我想问一下,imx6q在烧录程序时,与硬件的EIM配置有关吗?
EIM配置是决定boot mode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明白了。在启动模式下,需要配置EIM,才能指定从具体哪一个存储器启动。那么在下载模式呢,如果要 ...

这个建议你参考一下飞思卡尔官网开发板的原理图设计吧。这部分设计很清楚明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IM配置是决定boot mode的。

也就是说在下载模式下,可以忽略EIM的配置?  我就是比较纠结EIM那些pad的配置分别在启动模式和下载模式下有没有起到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在下载模式下,可以忽略EIM的配置?  我就是比较纠结EIM那些pad的配置分别在启动模式和下载模式 ...

楼主,你好,我之前回复的有问题,后来又更正了,download 模式是通过usb otg下载的,usb otg 部分的设计也是需要配置 EIM的。

网友A(2014-11-27):
楼主你好,请问你本贴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网友C(2015-01-21):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电路是参照IMX6Q SABRE  LITE这个板子的原理图画的,制了两批板子,每一批中都有几个出现了你描述的那种问题,请问你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B(2015-04-28):
没有解决,但是被他们的技术支持人员强制结贴了。 :(

网友B:
现在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原因,也很无奈啊, 本来做项目,利润又不大, 长时间投入进去,基本都是亏损的,他们技术支持也就是一些常规问题,经验,给你指点指点,基本上也解决不了什么实质问题,还是靠自己慢慢摸索吧,直到老板说,算了不做了,换平台吧,你就有福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