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M22670MR-ADJ芯片产生-5V电路,请帮忙看看这个电路为什么不能

楼主(2014-10-09):
请教这个电路一个个怎样改,才能参数-5V

网友A:
芯片内部VFB=1.2,应该是你需要一个正电压REF给R200/R1分压。

网友B:
C101 耐压是否足够?!EN脚对 Pin6 极限输入电压是6V,如果有输出-5V,你的图就超过了。10uH电感,RT需要串200K电阻到-5V。

另:很不习惯你的图,一般应该是输入在左,输出在右。

楼主:
还是没弄出来,能不能再详细,呵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