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9自动布地孔

楼主(2014-10-09):
AD, ad10, ST, tc, TI
在pads画板的时候,例如双层板当板子铺完铜后,里边有个选项是可以自动生成地网络的过孔的,但是AD9里边没有找到,在网上找帖子,说AD10里边在Tools菜单中有Via Stitching 这一选项,里面可以添加。但是AD9里边没有找到,不知道AD9里边是否带自动布地孔的功能,如果不带,大家是如何布置地孔的,不会手动一个个加吧,即费时费力,又会有些地方有缺漏。

网友A:
用AD9设计PCB没发现自动布地孔选项,平时都是手动加地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D9设计PCB没发现自动布地孔选项,平时都是手动加地孔。

手动布线经常会有一些铜漏掉忘记布孔,你设置的间距是多少,地孔的尺寸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动布线经常会有一些铜漏掉忘记布孔,你设置的间距是多少,地孔的尺寸多少
...

个人感觉地孔不需要明确的间距和尺寸,只要把上下层的覆铜合理连接起来就行。

网友B:
求Altium Designer在哪里能下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Altium Designer在哪里能下载啊

我这个也是别人发给我的,不清楚那里下载,帮不到你不好意思

网友C:
百度里很多!

网友D:
Tools » Via Stitching » Add Stitching to Net.

自动加上后,手工调整下。

楼主(2014-11-21):
引用 网友D:
Tools » Via Stitching » Add Stitching to Net.

自动加上后,手工调整下。

你说的这个是pads里的自动添加地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里很多!

你在百度里查到过,可否发链接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