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做一个USB数据采集卡,能把设备类型描述成MASS STORAGE吗?

楼主(2014-10-10):
如题所示,是不是描述成MASS STORAGE对于数据传输不合适。那对于USB数据采集卡来说,应该将设备描述成什么类型?一般市场上的USB数据采集卡都是将设备类型描述成什么?
PS:我看了HID的传输速度是不符合我的要求的,有点低。

网友A:
可以虚拟串口,也可以描述为USB自定义类型,如果是实时性要求很高但是容错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使用同步,也可以使用批量传输,但是这个对实时性响应不是很好。具体需要根据需要取舍!

网友B:
速度高就外扩PHY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虚拟串口,也可以描述为USB自定义类型,如果是实时性要求很高但是容错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使用同步,也可 ...

我的上位机不是一般的电脑,是装有WIN CE系统的上位机,我如果采用虚拟串口:
1.ST官方提供了一个虚拟串口驱动,我在XP电脑上可以使用,在WIN CE系统上就无法打开安装文件。我怎么改这个驱动使其适应WIN CE系统;
2.如果驱动不可改,我看到网上有几篇**也介绍了WIN CE系统的虚拟串口驱动的开发流程,我想问一下,如果照他们那个开发驱动出来,能够识别STM32的虚拟串口吗?
我是新手,刚接触这一方面,不太懂,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上位机不是一般的电脑,是装有WIN CE系统的上位机,我如果采用虚拟串口:
1.ST官方提供了一个虚拟串 ...

1.驱动可以咨询ST公司是否提供WInCE的,这个不清楚。
2.如果可以自己开发驱动是肯定可以识别的,ST提供的CDC是开源的,自己修改下即可。
我对WinCE不了解,不清楚如何开发其上的驱动,但是只要可以自己开发驱动,就可以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驱动可以咨询ST公司是否提供WInCE的,这个不清楚。
2.如果可以自己开发驱动是肯定可以识别的,ST提供的 ...

您好,谢谢您的回答!
1.驱动我已经咨询过ST公司了,他们没有WIN CE这方面的驱动。
2.我那就自己尝试一下驱动开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