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问一下IC202和T202相对R208两端电压是负反馈电路还是负反馈

楼主(2014-10-10):
手册上说IC202+T202部分的电路是为了在从机向主机发送数据时保证电流的稳定性,同时也为从机实现远程供电。当总线上的电压稳定时才对总线上电流进行检测,这部分电路的调节主要取决于电容C202的充放电情况。由于电容C202和C204的充放电时间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检测到总线上电流有变化时比较器IC202就会工作,直到C204充放电情况达到C202水平为止。

然后问题来了,IC202和T202相对R208两端电压是负反馈电路还是负反馈。按理说应该是负反馈啊?为什么我分析出来是正反馈

网友A:
为什么我找不到C10和C11?  你耍我?

网友B:
想请教咨询,连问题描述都出错。这是态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找不到C10和C11?  你耍我?

抱歉啊,我现在改好了,william008对不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咨询,连问题描述都出错。这是态度问题。

corset,因为截图和手册上的文字说明来源不一样,我没细看就发帖了,抱歉:)

网友C:
有R208的存在,所以C202处的电压应该一直高于C204的电压

这个依据从何而来?
运放输出级的两个BJT(或MOSFET),下臂的是吸收电流。
不管是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供电······
按楼主的想法,单电源的运放输出级不吸收电流了?

网友B:
IC202和T202相对R208两端电压是一个负反馈电路。
1,IC201刚有信号上升沿时,IC202负端电压比正端高,所以IC202调整T202,直到R208两端电压一样。
2,IC201信号下降沿时,IC202正端电压比负端高,和上面相反,T202信号缩小。
C202和C204在控制信号上下升沿斜率控制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202和T202相对R208两端电压是一个负反馈电路。
1,IC201刚有信号上升沿时,IC202负端电压比正端高,所以I ...

按理说应该是负反馈啊?为什么我分析出来是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