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串口控制台----16进制转ASCII码

楼主(2014-10-10):
想把内存里的数,打印出字符到超级终端。谁有好方法 转换。

网上找了半天没合适的

网友A:
是单片机的还是PC的?是串口上的内存还是其它区域的内存?

楼主:
单片机啊

网友B:
定义一个字符数组
uchar ascii[]={"0123456789ABCDEF"};

随便一个数 c=0X98;

send_char( ascii[c>>4]);//打印高4位
send_char( ascii[c&0x0f]);//打印低4位

网友C:
我都是这么打印内存数据的

#define tst_select(f,v1,v2)     ((f) ? (v1) : (v2))
#define hex2ascii(val)          tst_select((val) < 10, (val) + '0',(val) + ('A' - 10))

/* 调试内存数据打印 */
int __ddump(const char *fix,int len,i_void *pdat)
{
    int         i;
    int         ch;
    int         dump_len;
    uint8      *sp;

    extern int lpc22xx_uart_putchar(lpc24xx_uart_t *port,int ch,int timo);
#   define dump_putchar(ch)     lpc22xx_uart_putchar(LPC22XX_UART0,ch,0)

    os_enter_critical();
    if(NULL != fix){
        printf("%s[%u]:\r\n", fix,len);
    }

    for(sp = (uint8*)pdat; len > 0; len -= dump_len,sp += dump_len){
        dump_len = (len >= 16) ? 16: len;
        ch = sp - (uint8*)pdat;
        dump_putchar(hex2ascii(((uint32)ch >>12) & 0xF));
        dump_putchar(hex2ascii(((uint32)ch >> 8) & 0xF));
        dump_putchar(hex2ascii(((uint32)ch >> 4) & 0xF));
        dump_putchar(hex2ascii(((uint32)ch >> 0) & 0xF));
        dump_putchar(':');
        dump_putchar(' ');
        for(i = 0; i < dump_len; i++){
            ch = sp[i];
            dump_putchar(hex2ascii(((uint32)ch >> 4) & 0xF));
            dump_putchar(hex2ascii(((uint32)ch >> 0) & 0xF));
            dump_putchar(' ');
        }

        for(; i < 16; i++){
            dump_putchar(' ');
            dump_putchar(' ');
            dump_putchar(' ');
        }

        dump_putchar('|');
        dump_putchar(' ');
        for(i = 0; i < dump_len; i++){
            ch = sp[i];
            dump_putchar((ch >= 0x20) ? ch : '.');
        }

        dump_putchar('\r');
        dump_putchar('\n');
    }

    os_exit_critical();
    return(0);
}

网友C:
运行效果:
__ddump("commom buff",ISS_COMMOM_BUFFER_SIZE,g_iss_commom_buff);

楼主:
恩。手机怎么看不了。应该值得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行效果:
__ddump("commom buff",ISS_COMMOM_BUFFER_SIZE,g_iss_commom_buff);

搞成字符串就能高大上。这很重要。

网友D:
void AsciiToHex(const char * ascii, int length, char * hex)
{
        static const char plate[] = "0123456789abcdef";

        for (int i = 0; i < length; i++)
        {
                hex[i * 2 + 1] = plate[ascii[i] & 0x0F];
                hex[i * 2] = plate[(ascii[i] >> 4) & 0x0F];
        }
}

void HexToAscii(const char * hex, int length, char * ascii)
{
        for (int i = 0; i < length; i += 2)
        {
                if (hex[i] >= '0' && hex[i] <= '9')
                        ascii[i / 2] = (hex[i] - '0') << 4;
                else if (hex[i] >= 'a' && hex[i] <= 'z')
                        ascii[i / 2] = (hex[i] - 'a' + 10) << 4;
                else if (hex[i] >= 'A' && hex[i] <= 'Z')
                        ascii[i / 2] = (hex[i] - 'A' + 10) << 4;

                if (hex[i + 1] >= '0' && hex[i + 1] <= '9')
                        ascii[i / 2] += hex[i + 1] - '0';
                else if (hex[i + 1] >= 'a' && hex[i + 1] <= 'z')
                        ascii[i / 2] += hex[i + 1] - 'a' + 10;
                else if (hex[i + 1] >= 'A' && hex[i + 1] <= 'Z')
                        ascii[i / 2] += hex[i + 1] - 'A' + 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