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常见电机驱动方式

楼主(2014-10-10):
电机驱动方式常见:

1.延边三角形启动法
2.笼型电机的降压启动法
3绕线型电机频敏变阻器启动法
4直接启动

举例:
步进电机常用的驱动方式是全电压驱动,即在电机移步与锁步时都加载额定电压。为了防止电机过流及改善驱动特性,需加限流电阻。由于步进电机锁步时,限流电阻要消耗掉大量的功率,故限流电阻要有较大的功率容量,并且开关管也要有较高的负载能力。  步进电机的另一种驱动方式是高低压驱动,即在电机移步时,加额定或超过额定值的电压,以便在较大的电流驱动下,使电机快速移步;而在锁步时,则加低于额定值的电压,只让电机绕组流过锁步所需的电流值。这样,既可以减少限流电阻的功率消耗,又可以提高电机的运行速度,但这种驱动方式的电路要复杂一些   驱动脉冲的分配可以使用硬件方法,即用脉冲分配器实现。现在,脉冲分配器已经标准化、芯片化,市场上可以买到。但硬件方法结构复杂,成本也较高。武汉信轴机电有限公司主营一体减速步进马达,集成式步进伺服,交流马达,提供专业的选型方案   步进电机控制(包括控制脉冲的产生和分配)也可以使用软件方法,即用单片机实现,这样既简化了电路,也降低了成本。使用单片机以软件方式驱动步进电机,不但可以通过编程方法,在一定范围内自由设定步进电机的转速、往返转动的角度以及转动次数等,而且还可以方便灵活地控制步进电机的运行状态,以满足不同用户的要求。因此,常把单片机步进电机控制电路称之为可编程步进电机驱动器。

如何选择直接驱动旋转电动机
直接驱动旋转电动机(Direct-driverotarymotors,DDR),有时也被称为转矩电动机,能在相对较低的速度时产生高转矩。DDR电动机包括转子、定子和反馈设备,它没有中间联轴,而是,将负荷直接连接在DDR转子上。转子具有一个通孔,一般直径为50mm,允许管和线圈通过中间,并具有独立的轴承。选择DDR电动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增加机械的准确性。既然负载是严格与电动机相同步的,由传输部分产生的错误就能被消除:不存在传送带、齿轮

直接驱动旋转电动机(Direct-drive rotary motors,DDR),有时也被称为转矩电动机,能在相对较低的速度时产生高转矩。

  DDR电动机包括转子、定子和反馈设备,它没有中间联轴,而是,将负荷直接连接在DDR转子上。转子具有一个通孔,一般直径为50 mm,允许管和线圈通过中间,并具有独立的轴承。

  选择DDR电动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增加机械的准确性。既然负载是严格与电动机相同步的,由传输部分产生的错误就能被消除:不存在传送带、齿轮隙的误差。主要的局限性是反馈设备的准确性,但是目前,DDR电动机的反馈设备是较为准确的。

  还可以消除迟滞(stick-slip)现象。stick-slip指在很小的范围内移动负载,因而,不能确保其准确性。这种现象通常源自于传输元件,他们常带有高摩擦力。因为DDR电动机可真正减少摩擦和消除粘连,所以可以避免stick-slip的发生。

  另外的优点还包括其高硬度(stiffness),在电动机和负载之间,可有效消除机械共振,这种现象中,负载在高伺服增益中产生不稳定。这就意味着DDR系统的伺服增益可以被设置得很高,允许更快的伺服响应和更强的克服转矩扰动的能力

网友A:
好象不全面呀,现代电机控制技术,大都基于精确电流控制和变频技术。其实步进电机也跳不出这个圈子去

楼主:
是的,但是不管精确电流控制方式还是变频技术他们都是电流电压控制的一个方面。要知道变频实际上是为提高和转换设备的功率因数而所做的技术处理。其它的它并没有解决什么是一种物理解决的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