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没有了隔离变压器的有线以太网口还是以太网吗

楼主(2014-10-10):
最近买的2个USB以太网卡,居然都省去了隔离变压器。变压器的焊盘位置还清晰可见。只有指望通信对方的以太网口必须有隔离变压器才会隔离,要是都不带变压器呢?

网友A:
也可能是内置变压器的RJ45座,电阻档量一下两边通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内置变压器的RJ45座,电阻档量一下两边通不通。

你的提醒很好。我拆,我拆,我还拆,,,,,还是没有变压器

网友A:
好吧,见识到了山寨的NB了。

网友B(2014-11-22):
没有国人不敢做的

网友C(2015-05-31):
没有变压器,误码率很高的。

网友D(2015-11-21):
变压器的位置上不是有四个电容吗,估计是用电容耦合替代了变压器

网友E(2017-10-13):
短距离通讯没有变压器也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内置变压器的RJ45座,电阻档量一下两边通不通。

是的,可以看看器件的手册

网友G:
什么芯片的,螃蟹吗

网友H:
这个会丢包很严重的····现在变压器就几毛钱···省的也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