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I2C remap的问题

楼主(2014-10-10):
调试I2C花了好几天,发现正常的I2C1端口可以使用,但remap后不行,查了很久,后来看了一些帖子,才发现是我的RCC中没有把AFIO打开引起的。 但现在又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在remap后的端口使用正常的情况下,把原来端口PB6,PB7上的上拉电阻取掉,则I2C又不发数据了。 但实际上我的PB8,PB9上是有上拉电阻的。不知什么原因。程序是死在检测到总线为BUSY,此时总线数据和时钟都为低。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拿掉上拉电阻,就通讯不正常了?
那就加上拉电阻,或降低速率试下;
代码可以用ST CUBE软件生成一个看看;

楼主(2015-04-10):
辛苦几天,I2C库问题太多,不明白怎么回事,最终放弃。改用软件模拟I2C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