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两个单片机I2C通信 I2C主机发了地址 从机没返回ACK

楼主(2014-10-10):
直接参考了网上的程序
主机发送数据,从机接受数据。
主机发送了地址,从机没返回ACK。现象主机卡”while(!(I2C_SR1&0x02))“。从机进不了中断,初始化设置了ACK,可是查看寄存器地址没写入,大侠们看看,什么问题。

主机程序
void I2C_init(void)
{
        I2C_FREQR = 0x0a;
        I2C_CCRH = 0x00;
        I2C_CCRL = 0x32;
        I2C_TRISER = 0x04;
        I2C_CR2 |=0x04;
        I2C_CR1 |=0x01;
}
void zhu_w(uchar x )
{
        uchar temp;
        while(I2C_SR3 & 0x02); //总线空闲
        I2C_CR2 |= 0x01; //产生起始位
        while(!(I2C_SR1 & 0x01)); //起始位发送完成
        I2C_DR = 0x42; //从机地址
        while(!(I2C_SR1&0x02));//地址发送完成
        temp = I2C_SR1;
        temp = I2C_SR3;
        I2C_DR = 0x00;
        while(!(I2C_SR1 & 0x84));
        I2C_DR = x;
        while(!(I2C_SR1 & 0x84));
        I2C_CR2 |= 0x02;
}

从机程序
@far @interrupt void I2C_Handler(void)
{
uchar state1,state2,state3;

//地址匹配 地址位1
if((I2C_SR1&0x02)==0x02)
{

state1 = I2C_SR1;
state3 = I2C_SR3;
I2C_CR2 |= 0x04;
}
        //接收到数据
if( (I2C_SR1& 0x40) ==0x40)
     {
     I2C_CR2  |= 0x04;
     con  = I2C_DR;
//SetOutput(temp1);
     }

if((I2C_SR2 & 0x04) == 0x04)
I2C_SR2 &= ~0x04; //应答失败,清除该位

if((I2C_SR1 & 0x10) == 0x10)
{
  state1 = I2C_SR1;
  I2C_CR2 |= 0x02;
}
}
void I2C_init(void)
{
        I2C_FREQR = 0x0a;
        I2C_CCRH = 0x00;
        I2C_CCRL = 0x32;
        I2C_TRISER = 0x04;
        I2C_OARH=0x40;
        I2C_OARL=0x42;
        I2C_ITR |= 0x06;//中断使能
        I2C_CR2 =0x04;  //应答设置
        I2C_CR1 |=0x01; //使能I2C模块

}

楼主:
顶一个,大家提个建议。

网友A:
是不是从机响应不及时;
从机主要在干啥???

上面的程序是主机的吧?

网友B:
象楼主这种方式的主从机一起调试程序会比较吃力. 因为定位问题比较复杂.
推荐一端一端的分开的方式, 可以先用个 I2C 从器件 (如 EEPROM) 先调试好了底层的主机软件, 再调试从机程序.
好象烦一点, 但不需要两个程序相互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从机响应不及时;
从机主要在干啥???

我从机没做其他,就一个I2C中断,等着主机的信号的。
前面部分是主机的,后半部分从机的。很痛苦的,就是找不到问题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象楼主这种方式的主从机一起调试程序会比较吃力. 因为定位问题比较复杂.
推荐一端一端的分开的方式, 可以先 ...

恩,我就是两个程序在纠结的,我加个EEPROM先试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象楼主这种方式的主从机一起调试程序会比较吃力. 因为定位问题比较复杂.
推荐一端一端的分开的方式, 可以先 ...

我单片机跟eeprom程序可以了,说明我的主机写操作没问题的,从机部分还是有问题的,还是没有ACK,能再给个建议吗,谢谢的。

楼主:
我单片机跟eeprom24c02程序OK,说明主机写操作没问题的。从机还是有问题的,没有ACK的,大侠们,从机你们都是怎么写的呢,给建议,或者给个程序,参考下的,谢谢的。

网友B:
用调试器:看有没有接收中断,看从机地址设置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调试器:看有没有接收中断,看从机地址设置有没有问题。

什么调试器的。用仿真软件的,看各个寄存器设置是没问题的,就是不知道问题的,真让这个给高蒙。

网友C:
我猜测这个情况是不是i2c器件地址搞错了
看了下I2C_OARL
位7:1 ADD [7:1]:接口地址
地址的7:1 位
位0;
ADD0: 接口地址
7位地址模式:此位不用关心
10位地址模式:地址的位0

所以从器件的地址0x42,是不是应该写成I2C_OARL = 0x42 << 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测这个情况是不是i2c器件地址搞错了
看了下I2C_OARL
位7:1 ADD [7:1]:接口地址

我改了地址,还是不行的,中断服务程序还是进不去,再看看程序,还其他有问题吗,辛苦辛苦的

楼主:
感谢airwill,mmuuss586 ,pofu007大侠建议、帮助的。我问题解决了。
从机程序中的,检测到停止 应该把I2C_CR2 |= 0x02;改为I2C_CR2 |= 0x04;
还有之前我都连接着烧写器在软件上仿真,不连接直接在示波器上看效果的,就可以的。这个不懂为什么的。

网友D(2015-08-13):
您好,我是STM8S单片机初学者,最近想弄一下两块单片机之间的I2C通信,在论坛上看到您发的贴,想请教一下能否将两个STM8S之间的I2C通信共享一下,感激不尽。邮箱:qgmfly@foxmail.com

网友E(2015-12-15):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是STM8S单片机初学者,最近想弄一下两块单片机之间的I2C通信,在论坛上看到您发的贴,想请教一下能 ...

你的IIC通了吗?两块单片机。

网友F(2016-06-21):
调通了吗,借鉴下,qq663883753

是否有群主的源码呀,有的话借鉴一下哈 qq 623142752

网友G(2017-07-19):
这个确实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