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 电阻能这么用?!CAN通信电路的电阻

楼主(2014-10-10):
        看到一个CAN通信电路,

        除了有众所周知的120Ω匹配电阻外,还分别加了两个奇怪的12kΩ电阻,

        请问各位大神,这两个12kΩ电阻是干嘛用的呢?为什么是CANL接上拉,CANH接下拉呢?

        有人说,用于抬升CAN信号的电位,提高抗干扰能力,怎么理解呢

网友A:
不奇怪,在上电及CAN不工作时,这2个电阻确认CAN口的工作电平,比如当CAN如果缺省状态为输入,如果不接这2个电阻,则输入口的状态不确定,可能造成通信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奇怪,在上电及CAN不工作时,这2个电阻确认CAN口的工作电平,比如当CAN如果缺省状态为输入,如果不接这2 ...

有人说,用于抬升CAN信号的电位,提高抗干扰能力,怎么理解呢

网友B:
没啥用,原作者用485用习惯了,以为CAN跟485一样都需要这两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奇怪,在上电及CAN不工作时,这2个电阻确认CAN口的工作电平,比如当CAN如果缺省状态为输入,如果不接这2 ...

为什么是CANL接上拉,CANH接下拉呢?

网友C:
印象中CAN是开漏输出的,接上拉时可以在管子不通时固定电平

网友D:
上下拉都是为了确定的电平啊,某些还有功耗问题

网友E:
我假想一下,告知要连接的设备,CANH与CANL连接顺序有没有接对。仅供参考

网友F:
不需要这两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