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PCB,望各位大神批评指导。

楼主(2014-10-10):
您的批评是我前进的动力。谢谢。

网友A:
布局还可以啊,注意晶振不能离芯片太远,比我画的还,我很少画板,呵呵

网友B:
注意,电源线不要形成环状了,加泪滴,挺好的

网友C:
不只电源线不要形成环状,高速信号也不要形成环状,以免辐射信号,影响板子的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局还可以啊,注意晶振不能离芯片太远,比我画的还,我很少画板,呵呵

谢谢,您提出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只电源线不要形成环状,高速信号也不要形成环状,以免辐射信号,影响板子的正常工作。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电源线不要形成环状了,加泪滴,挺好的

谢谢。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D:
没自己布过局,都是抄板的路过

网友E:
第一次就画成这样,厉害啊.

网友F:
安装孔离器件比较近,拧上螺丝后不知道会不会碰到;

网友G:
从与元件的尺寸对比上来看,四角的安装孔似乎不是上螺丝的。
如果是上螺丝的固定孔,除了孔径要大于螺丝直径之外,还要考虑螺丝帽的直径。

某些线宽似乎太小了,加工能力不太强的厂家,一般最小线宽实在6~7mil。

网友H:
我不太相信这是提一次画板子!:(

网友I:
第一次就这样啊 顶

网友J:
如果真是第一次画这样,必须赞一个~

网友K:
能画成这样子,不错的啊,牛人一个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我不太相信这是提一次画板子!

恩,比我第一次也好太多了。。。。

网友M:
要注意器件之间的合理距离,避免装配产生冲突。尤其是几个电位器之间的距离。免得靠的太近,影响板子外观。

网友M:
最好能在3D环境下看一下,可以有效避免布局冲突。

网友N:
还行,还要结合原理评价,如电流大的地方线是不是布的过细了等等,还得锻炼

网友O:
总体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装孔离器件比较近,拧上螺丝后不知道会不会碰到;

您说的是,我量过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与元件的尺寸对比上来看,四角的安装孔似乎不是上螺丝的。
如果是上螺丝的固定孔,除了孔径要大于螺丝直 ...

您提醒的是,我用了M2.5的铜柱,我量过应该是可以的。我的信号线最小线宽是8mil,线间距10mil,板子的电流不大,3.3V的电源线我走了20mil,12V的电源是填充的,宽度大于1mm,整板铺地。我对布局布线的水平有限,还望您多多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不太相信这是提一次画板子!

以前在本科实验室,主要搞软件、设计电路,板子都是别人画。现在读研了,软件、板子要我一个人了,画了3、4天。我比较喜欢这些东西,平时就到论坛里看别人画的PCB,看他们的一些心得,了解一些基本的布局布线方法,还有一些自己的理解。您多提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就画成这样,厉害啊.

我还是小菜鸟,不能以为会加减乘除了,以为就会数学了,这还要有很长的路要走。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一次就这样啊 顶

谢谢,您多提意见,我还是学校的娃。

楼主:
引用 网友K:
能画成这样子,不错的啊,牛人一个

您多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M:
要注意器件之间的合理距离,避免装配产生冲突。尤其是几个电位器之间的距离。免得靠的太近,影响板子外观。 ...

您说的是,装配不好确实很丑。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还行,还要结合原理评价,如电流大的地方线是不是布的过细了等等,还得锻炼 ...

谢谢,路还很长,经验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O:
总体还是不错的~

谢谢,请多提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自己布过局,都是抄板的路过

刚开始布局,确实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P:
赞一个

:handshake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以前在本科实验室,主要搞软件、设计电路,板子都是别人画。现在读研了,软件、板子要我一个人了,画了3 ...

整体来说班子的挺不错的,特别是布线值得夸奖,
不过整体的布局感觉不够紧凑,模块界限不是太过清晰。
第一次能画成这样,也相当不错了!

网友Q:
画得不错,有几点注意:
1:匹配电容,旁路电容尽量放在信号流经的线路上
2:地线不要将各功能块串起来,优先星形接地(即各功能块地线接到总电源地上),模拟地按信号弱到强方向汇总,最后汇总到电源总地,电源亦同。
3:细节方面,走线还可以优化,如下边中间有一把蓝线跨越两根红线,如果只是那两根红线打过孔跨越那一把线,不是可以少打很多过孔?
4:EDA工具选择,初期都是用protel的居多,后期建议赶快上手Pads或candence,protel 调线会想死的感觉;本人最早用的是Tango (protel DOS 版本),后来protel for windows就完全不用了

网友R:
第一次就这么。。。

网友S:
总之,很不错
电源,能粗就再粗点20Mil不宽的
过孔,不要排成一列,错开点

网友T:
CPU附近没有去耦电容吗?布局不能只图美观,要尽量考虑电磁兼容。不过,布局很不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T:
CPU附近没有去耦电容吗?布局不能只图美观,要尽量考虑电磁兼容。不过,布局很不错,赞一个。 ...

您说的是,实用的前提下尽量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S:
总之,很不错
电源,能粗就再粗点20Mil不宽的
过孔,不要排成一列,错开点 ...

谢谢,电源线的粗细应该跟流过的电流有关系的吧,在板子大小要求不高的前提下,电源线是粗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画得不错,有几点注意:
1:匹配电容,旁路电容尽量放在信号流经的线路上
2:地线不要将各功能块串起来,优 ...

谢谢,走线不是太好。我用的是AD09。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整体来说班子的挺不错的,特别是布线值得夸奖,
不过整体的布局感觉不够紧凑,模块界限不是太过清晰。
第 ...

谢谢您,今后会注意的。

网友U:
pcb抄板原理图制作,pcb抄板清单制作,pcb Layout,芯片解密,100%成功,芯片解密,单片机解密,ic解密 ,多年成功经验,值得信赖。
联系方式:电话13530815007;QQ 752847455

网友V:
画得很好啊。我咋就学不会呢。有没有大师愿教我呀

网友W:
第一次画板能这样,真心不错

网友X:
比我画的好

网友Y:
应该是第一次正式画差不多吧,第一次上手别说布局了,软件都够你呛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今后会注意的。

好好加油

网友Z:
好厉害,这是双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Y:
应该是第一次正式画差不多吧,第一次上手别说布局了,软件都够你呛的

不学软件,您认为怎么画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Z:
好厉害,这是双层板?

我是小菜鸟,是双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