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TPM时钟的配置!

楼主(2014-10-10):
(无正文)

网友A:
TPM的时钟可以选择这几种,你可以通过SIM_SOPT2寄存器选择TPM的时钟源。
另外,你可以参考KL25的官方TPM程序,我们也有相关的中文文档讲这部分内容:
https://bbs.21ic.com/icview-620864-1-1.html

网友A:
另外,楼主,看到你给我私信的这个问题:关于时钟模式,不太懂,手册上哪里详细介绍
时钟部分,你可以到用户手册的第5章, clock distribution 以及第24章MCG查看详细内容。
如果遇到不懂的,直接跟帖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M的时钟可以选择这几种,你可以通过SIM_SOPT2寄存器选择TPM的时钟源。
另外,你可以参考KL25的官方TPM程 ...

void TPM0_Init()
{
        SIM_SOPT2 |= SIM_SOPT2_TPMSRC(3);        //ʱÖÓÔ´Ñ¡MCGFLLCLK     mcgirclk
        SIM_SCGC5 |= SIM_SCGC5_PORTE_MASK; //PORTEʱÖÓ Ê¹ÄÜ
        SIM_SCGC6 |= SIM_SCGC6_TPM0_MASK; //TPM0ʱÖÓʹÄÜ

        enable_irq(TPM0_IRQn);
        NVIC_SetPriority(TPM0_IRQn, 3);
        TPM0_SC = TPM_SC_CMOD(1)|TPM_SC_PS(0)|(~TPM_SC_CPWMS_MASK);
//        TPM0_SC |= TPM_SC_TOIE_MASK;
        TPM0_C1SC = TPM_CnSC_ELSB_MASK|TPM_CnSC_CHIE_MASK;   //
        TPM0_C2SC = TPM_CnSC_ELSB_MASK|TPM_CnSC_CHIE_MASK;   //
}这么配置进不了捕获中断,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是烧进去测试还是debug测试,如果是debug测试需要配置TPMX_CONF[DBGMODE],否则TPMcounter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烧进去测试还是debug测试,如果是debug测试需要配置TPMX_CONF[DBGMODE],否则TPMcounter停止。 ...

这个捕获我弄好了,现在做pwm输出,我想知道,在FEI模式,TMP时钟选择为MCGFLLCLK(内部时钟源),那么这个时钟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捕获我弄好了,现在做pwm输出,我想知道,在FEI模式,TMP时钟选择为MCGFLLCLK(内部时钟源),那么这 ...

你好,这个问题,我给你截两张RM中的图,你就清楚了。

看你的DRST_DRS以及DMX32的值,然后你选择的内部慢速时钟,如果没有被trim,就是出厂值,默认是32.768Khz。
所以,下面你可以自己看下你代码中配置的MCG_C4的值,一算就知道你的MCGFLLCLK了。
举个例子,比如你DRST_DRS 和DMX32都是选择的0,而且你的FLL输入时钟是默认32.768Khz,那么你的DCO 输出,也就是你的MCGFLLCLK=640*32.768Khz=20.97Mhz,明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问题,我给你截两张RM中的图,你就清楚了。

谢啦:handshak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啦

不客气,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及时结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及时结贴哦。 ...

ok

网友B(2015-01-26):
TPM的时钟可以选择这几种,你可以通过SIM_SOPT2寄存器选择TPM的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