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ADS元件外框丝印

楼主(2014-10-10):
用PADS画元件外框时,是不是只能画在all layers\top\silkscreen top层,不能画在bottom\silkscreen bottom层,当我画在相应的底层的时候,出gerber时看不到图像。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把元件的焊盘和编号放在顶层,元件外框放在底层,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你把原件的丝印画在top silkscreentop层,把原件放在bottom层,丝印就是在silkscreen bottom层,Gerber就能看到,其实你画在top或者silkscreen top都可以,关键是你输出Gerber选择相应的层和那一层的对应项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原件的丝印画在top silkscreentop层,把原件放在bottom层,丝印就是在silkscreen bottom层,Gerber就能 ...

我的意思是,元件外框丝印和元件焊盘以及编号之间的相对位置,即把元件的焊盘和编号放在顶层,而元件外框在底层,怎么实现

网友B:
元件的丝印要么放到元件层,要么放到丝印层,最好都统一,否则导丝印就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