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5,外扩NOR FLASH,并从 外扩NOR FLASH,启动运行程序,可以吗?

楼主(2014-10-10):
我计划使用STM32F205系列144脚封装的芯片,但是其内部的FLASH空间不够,想外扩NOR FLASH,并从 外扩NOR FLASH,启动运行程序,可以吗?各位高手,有销售这种板子的吗?有的话,也麻烦告诉我一下,我需要购买。谢谢了!

网友A:
不能从外扩的Flash启动运行程序。

网友B:
不太清楚,nor flash是比较慢的.最好是先把程序复制到ran里,然后再运行,帮顶了!

楼主:
谢谢amanda_s和tianli1980两位工程师。

楼主:
我从芯片资料上看,设置BOOT引脚电平,可以从外扩的NOR FLASH启动运行程序,真的可以吗?

网友C:
205flash最高到1M了吧。这要是还不够应该是加字库,网页文件之类的东西吧?这些放到外扩flash就行吧

楼主:
song19881218:您好!您说的对,是我现在程序205flash够用了,是需要加字库和图库,这样空间就不够了。现在是2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把程序放到205内部,字库和图库放到外扩FLASH。外扩FLASH选并口的,还是选串口SPI的,这2种情况下在读取FLASH中的数据区送显示,会出现屏幕显示等待吗?若图库和字库放到外部的Flash,并口的NOR FLASH,还是串口的SPI Flash,容易往里面烧写内容吗?另一个方案是把程序和字库都放到外扩的NOR FLASH,是不是这种方案CPU运行速度会很慢?同样读图库或字库数据,送液晶屏显示,会出现显示等待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