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糖仪检测

楼主(2014-10-10):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tupian_副本。jpg
(1)图纸中1,2,3分别接什么;本人愚昧,不知道该怎么接,1接运放,2接GND,3接300mv.不知可以不可以;
希望大虾们解救

楼主:
求搭救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tupian1.jpg:dizzy:

楼主:
认真求搭救,大虾们,小的还没出来混的

怎么传不了图片:'(

楼主:
恩恩,传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

恩恩,传上了:)

网友B:
第一次接触血糖仪,不懂,帮顶

网友C:
来学习的,期待高手

网友D:
1,3脚加300mV电压,2脚有感应电流输出吧;
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脚加300mV电压,2脚有感应电流输出吧;
我猜的;

如果,1.3脚都接300mv了,那么电流的流向是怎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1.3脚都接300mv了,那么电流的流向是怎样

具体不清楚,你也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发过一些ADI的解决方案;
可能有图;

网友E:
有个机子,上几张暴折图:

  标准测试条,可见误差之大

短路两级,为满载

试纸只是两极的电容,测试酶解后的电容值

网友F:
京都血糖仪?很简单的两电极血糖仪,1,2脚是始终连通的,目的是检测试纸插入,其中任意一脚接地就行,3脚接恒电位,以此施加给葡萄糖氧化酶氧化还原产生的电子形成定向移动的电流。要想彻底明白清楚一点,可以学习下电化学相关内容和看看相关专利,只是做仪器的话网上一大推**。

楼主(2015-11-27):
谢谢大家的解答,之前血糖仪的样机已经做出来了,附试纸插座接线图和ADC采样电路,避免其他人多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