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eeprom问题咨询

楼主(2014-10-10):
请问pic头文件eeprom_routines.h 里面以下两个函数是怎么使用的?谢谢
extern void eecpymem(volatile unsigned char *to, __eeprom unsigned char *from, unsigned char size);
extern void memcpyee(__eeprom unsigned char *to, const unsigned char *from, unsigned char size);

网友A:
编辑原因:原来楼主用的XC8编译器
看函数名字,大概一个EEPROM=>RAM,另一个为RAM=>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