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而发

楼主(2014-10-10):
今天在实验室做了个试验,一个环形电抗器的有两个绕组串联 测得电感量为23.1mH 将两个绕组线圈单独测量电感量分别为6MH,6mH。同铁芯绕组串联电感量是如何计算呢?上实物和原理图

网友A:
一般来说,电感L与其匝数的平方(N^2)成正比。因此,设6mH的匝数为n、2个6mH电感量为X,则:6mH正比于(n^2),X正比于(2n)^2; 所以,6:(n^2) = X:4*(n^2), X = 4* 6 = 24 (mH).
考虑到电感漏磁,24mH与实测值23.1mH误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电感L与其匝数的平方(N^2)成正比。因此,设6mH的匝数为n、2个6mH电感量为X,则:6mH正比于(n^2), ...

谢谢你

网友B:
电感的计算:

如果两个独立电感,串联总电感量等于它个之和。

两个电感距离较近时,设它们的互感为M,则,总电感量为:

L = L1 + L2 + 2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的计算:

如果两个独立电感,串联总电感量等于它个之和。

如果一个互感器原边、次边电感量怎么计算呢?测试 原边 电感量的时候 次边  绕组短路与不短路对原边都有影响测量出来时两个不一样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电感L与其匝数的平方(N^2)成正比。因此,设6mH的匝数为n、2个6mH电感量为X,则:6mH正比于(n^2), ...

如果一个互感器原边、次边电感量怎么计算呢?测试 原边 电感量的时候 次边  绕组短路与不短路对原边都有影响测量出来时两个不一样的值,如何将原边电感量折算到次边、次边电感量这算到原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一个互感器原边、次边电感量怎么计算呢?测试 原边 电感量的时候 次边  绕组短路与不短路对原边都有 ...

一个绕组的电感量,测量时应该将所有其它绕组两端断路。
次级绕组短路时,测量初级绕组两端,得到的电感量是漏感,即初级绕组磁通未完全穿过次级绕组而产生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绕组的电感量,测量时应该将所有其它绕组两端断路。
次级绕组短路时,测量初级绕组两端,得到的电感 ...

谢谢版主 您有电感学这方面的书籍吗,我补充补充知识,我的知识太浅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您有电感学这方面的书籍吗,我补充补充知识,我的知识太浅薄了 ...

没有专门讲电感的书籍。
电感这方面的知识,往往是在《电工学》教材里面。有些教材称为《电路基础》、《电工原理》等等。
技术交流版面,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不少,可以下载。
专门讨论电感的,有赵修科老师《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也可以到“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专门讲电感的书籍。
电感这方面的知识,往往是在《电工学》教材里面。有些教材称为《电路基础》、《 ...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