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有无上电顺序要求?

楼主(2014-10-10):
DSP28335有无上电顺序要求,是否可以用LM1117之类的电源芯片,我现在用的5->1117-3.3和5->1117-1.8给DSP同时上电  没有问题,  我还看了其他厂家的DSP开发板,他们是这样上电的,5->1117-3.3->1117-1.8这样合理吗?这样相当先IO上电在内核上电,我看资料说要不同时上电要不先内核在IO,是否非要用TI的电源TPS之类的?

网友A:
没用过这个, 不懂
一般不都是随便什么顺序,完全上电后复位下就行了么 ?!

网友B:
最好有。虽然现在TI说可以不用特别考虑,但严谨来说,还要注意一上。
参考TI 的datasheet, overview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