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这样接,能工作吗?

楼主(2014-10-10):
如图: PNP三极管这样接,能工作吗?

网友A:
只能告诉你,OUT处是会有波形的

网友B:
这么低的电压,开关应用倒过来应用也看不出什么不同结果,大概Vces能低点儿

不但可以工作,有趣的是这个电路并不是同相的射随器,而是反相限幅器!

网友C:
不能,集电极与发射极反了

可以工作,详见8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能,集电极与发射极反了

可以工作。3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不但可以工作,有趣的是这个电路并不是同相的射随器,而是反相限幅器!

网友E:
不能工作,集电极和设计颠掉一下就好了

网友B:
首先要确认它是“反向”工作,那么它能实现神马特定目标,就可随便认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能工作,集电极和设计颠掉一下就好了

无论NPN管还是PNP管,发射结是个PN结,集电结也是个PN结。所谓“接反了”,不过是发射结和集电结交换了位置,仍然是两个PN结。
“反接”的三极管,仍然可以工作,但由于发射结和集电结面积不同,搀杂工艺不同等等,两个PN结并非完全相同。所以“反接”的三极管,通常放大倍数很小,一般在10倍以下,另外耐压很低,一般只有6~7V。但仍然是具有放大作用的,也就是说,可以工作。
“反接”的另外一个特点,是饱和压降比“正接”要小得多。为此,音频放大器中Mute(静音)电路往往用一支三极管反接来短路音频信号,利用的正是饱和压降小的这一点。

网友F:
这是个奇葩设计。不知道设计要求是啥,不好评价是否工作

网友B:
这不是设计,只是提出个问题而已
要满足“反相限幅”要求,实在是没有必要反接
它工作在基极电流驱动的饱和开关状态,自然就没有“射随器”之谈

网友G(2016-08-19):
引用 网友D:
无论NPN管还是PNP管,发射结是个PN结,集电结也是个PN结。所谓“接反了”,不过是发射结和集电结交换了位 ...

网友H:
你们都上当了!…
      首先这图是很标准的原理图!…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异议呢?因为他们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入行的!
      在原理图中:Vcc  接地符号并未标实际的正负值、七十年代是锗行天下得…正极接地、负才极接―Vcc
      在信号源中是有意误导:那是矩形波交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