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程序要怎么移植到DSPTMS320C5509A上??

楼主(2014-10-10):
初学者不太明白,还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使用软件吗

网友B:
应该是有操作软件

网友C:
我认为如果手工操作的话,估计要对照5509A的csl中的API函数进行改动,而整个的程序思想不用变。
估计没有这种单片机转DSP的操作软件,因为硬件都存在很大差别,操作软件如何实现转换?

网友D(2014-11-13):
每种编译器都有自己的独特写法,要先了解编译器后在做移植,成功率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