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求一款由分立器件构成的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2014-10-10):
产品10~30VAC的接口输入,用户经常把220VAC接进去烧掉(接插件为了通用性改不了的),现在只能通过电路进行保护。求一款由分立器件构成的电路,保护点大概60V(或者根据器件选型设置),使接进去的电压过高后端电路无法工作,能报警或亮灯提示最好,可以自恢复或者手动恢复的。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当然用压敏电阻,进线串熔丝加电阻

网友B:
PMOS+RES+稳压二极管。网上一搜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用压敏电阻,进线串熔丝加电阻

如果想亮灯或者蜂鸣器连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OS+RES+稳压二极管。网上一搜就出来了。

能给个简单的图么

网友B:
一个简单示意图,把它加到整流后的电源输入端。

网友C(点评):
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简单示意图,把它加到整流后的电源输入端。

PMOS断开的话前面二极管和电阻会不会烧掉?

网友B:
那是稳压二极管。这些器件选型时,都要考虑高压耐压的指标。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网友D:
(接插件为了通用性改不了的)

这个叫什么设计啊?

还有楼上的几个回复,交流咋办?

2楼的方案可以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MOS+RES+稳压二极管。网上一搜就出来了。

楼主要无源器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给个简单的图么

你不是要“无源器件”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想亮灯或者蜂鸣器连在哪

若如此,错上电时会发生爆鸣,比蜂鸣器分贝不低,瞬间火花等效亮灯

网友F:
只有接插件改,才能安全可靠。

网友F:
接一个限流电阻当保险用。那要把限流电阻改成保险的用法,有点烦。

网友G:
进线串PTC热敏电阻,然后并上压敏电阻再给用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是要“无源器件”的吗?

改成分立器件了。。

网友A:
零件“通用性”放在首位:P,产品可不是这么做的啊
这款产品敢不敢用,可见一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通用性”放在首位,产品可不是这么做的啊
这款产品敢不敢用,可见一斑 ...

接插件用户指定的额

网友A(点评):
型号指定,位数可加一位,另外还可就此与用户沟通,当然电路亦可补救

网友H:
把压敏电阻和220v的继电器串起来接在输入处,把继电器常闭触电串在输入里就行了

网友I:
继电器吸合的时间电路早烧了。

网友J:
输入端串保险丝,要反应快的

网友K:
(接插件为了通用性改不了的)

简直是要命的设计。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输入端串保险丝,要反应快的

继电器和保险丝的动作都太慢,不能起保护作用。
保险丝的作用,是本地电路发生故障时,故障不会扩大,保护的是本地电路以外的其它供电电路。例如你的微波炉损坏,不会使你家全部电器都掉电,更不会烧毁供电线路。

网友A:
用户指定条件,你得依据技术与用户沟通,采取适当对策解决技术障碍
例如用户指定某型号,但他不太可能指定必须是几位的,中间空一位也很能符合安规(还不知道楼主用那种呢)
电路弥补缺陷,还要看你是什么负载,以考虑抗涌能力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继电器和保险丝的动作都太慢,不能起保护作用。
保险丝的作用,是本地电路发生故障时,故障不会扩大,保 ...

我认为型号选择正确,除了你说的那些,保险丝后面的回路也可以起到保护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认为型号选择正确,除了你说的那些,保险丝后面的回路也可以起到保护吧 ...

是否能够保护保险丝后面(以能量流动方向为准)的电路元器件,端视“烧毁”所需要的时间。如果在元器件烧毁之前保险丝已经烧毁,当然可以保护元器件,但若保险丝后烧毁,显然不能保护元器件。
哪个先哪个后,完全看其热容量。保险丝的质量和体积比芯片等等大得多,热容量也大得多,所以必是保险丝后烧毁。
保护元器件,只能使用动作时间比元器件烧毁所需要的时间短得多的设备,这只有电子电路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简单示意图,把它加到整流后的电源输入端。

这个行么?没过压时和过压时,稳压管正端的电压肯定都比PNP的E极电压低,PNP都是导通的吧?

网友L:
串联一个耐压250V系列的自恢复保险丝(PTC热敏电阻,具体要看工作电流来选型)配套接一个48V的瞬态管可以达到过流和过压的双重保护。

或者用串联一个热敏电阻PTC(自恢复保险丝)和并联一个压敏电阻NTC的方式解决过流过压问题。

抱歉,我还没有上传图片的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