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5509的ADC转换之后的数据如何发送出去

楼主(2014-10-10):
采用DSP5509自带的ADC进行转换,转换之后的数据存在buffer里面,怎样把buffer中的数据发送到PC机中?若采用McBSP的话,二者之间如何连接?

网友A:
可以用串口。

网友B:
最好用串口  比较方便
但是5509没有串口  只能用McBSP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串口  比较方便
但是5509没有串口  只能用McBSP配置

对于5509A的例程的ADC采样程序和McBSP程序,两个我分别看了之后,不知道如何把他们两个连接起来?中间的程序不知道如何编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5509A的例程的ADC采样程序和McBSP程序,两个我分别看了之后,不知道如何把他们两个连接起来?中间的 ...

这个还要你多看看CSL库的相关使用情况
两个的配置代码可以叠到一起   然后将ADC采集寄存器值送入
McBSP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要你多看看CSL库的相关使用情况
两个的配置代码可以叠到一起   然后将ADC采集寄存器值送入
McBSP送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