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转换速率和采样率

楼主(2014-10-10):
请教,是不是AD的采样速率必须要小于它的转换速率才可以?

网友A:
我认为是大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大于。

大于后,还能转换得过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于后,还能转换得过来吗?

不应该是先采样,再转换嘛
那么采样速率该大于转换速率,对吧

比如,sigma-delta架构的ADC采样很快,转换速率很慢;
再比如SAR、flash什么的,采样速率和转换速率一样;

你举个例子(采样小于转换的),证明你的?

网友B:
采样》转换才对,采样—》抽取-》转换输出

网友C:
采样时间加保持时间等于一个采样周期

网友D(2019-09-17):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是先采样,再转换嘛
那么采样速率该大于转换速率,对吧

是‘率’,不是‘周期’啊。采样率高表示两个采样点的时间间隔小。
当然是是采样率小于转换率了。

8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