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软件PROTUSE的问题···

楼主(2014-10-10):
在PROTUSE里用OP07搭了个放大电路。   给的信号时一个50HZ,幅度2V的正弦信号,用示波器测输入和输出,
1.5倍

2倍
放大倍数到2倍的时候波形就变上图那样了···,为什么···

网友A:
提高OP07供电电压

网友B:
这和仿真软件无关吧?建议楼主先去看看OP07的资料。
嗯,结果就是你得按2楼说的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和仿真软件无关吧?建议楼主先去看看OP07的资料。
嗯,结果就是你得按2楼说的做··· ...

明白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和仿真软件无关吧?建议楼主先去看看OP07的资料。
嗯,结果就是你得按2楼说的做··· ...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