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25K22引脚初始化问题求助

楼主(2014-10-10):
我用的是PIC18F25K22-I/SO,使用串口,想把RC的2、3、设置为输入。按手册格式设置如下:
        MOVLB        0XF
        CLRF PORTC
        MOVLW B'00001111'
        MOVWF        LATC
        MOVLW B'11001100'
        MOVWF TRISC
        MOVLW        30H
        MOVWF        ANSELC
结果是:只能把RC2设置为输入。请各位老师指教为啥RC3不能设置为输入呢?

网友A:
看看另一个脚的其他功能关闭了没有

网友B:
代码没什么问题,不知道楼主怎么确认RC3没法设置成输入的?

网友C:
你是怎么断定RC3不能设置为输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另一个脚的其他功能关闭了没有

就我现在的水平,我还不知道其他口的功能开关对这个RC3的设置会产生什么影响。只能再去研读手册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断定RC3不能设置为输入呢?

RC3口有一个3.6K的上拉电阻,通过一个机械式波段开关与地既负极链接,我需要测这个口是开路还是闭路的状态。结果是:无论那个开关是否关闭或打开,用指令测RC3的结果都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没什么问题,不知道楼主怎么确认RC3没法设置成输入的?

RC3口有一个3.6K的上拉电阻,通过一个机械式波段开关与地既负极链接,我需要测这个口是开路还是闭路的状态。结果是:无论那个开关是否关闭或打开,用指令测RC3的结果都为低电平。
既然设置没有问题,因为这个片子是我用热风枪从废板子上吹下来重复使用,所以我现在开始怀疑片子损坏了。等有时间再换一个片子焊接一块新板子后,有了结果再告诉大家吧

网友B:
去掉外围电路,RC3外部只接上拉电阻到5V;
然后读取RC3值,看是不是还是一直低电平???

网友D:
汇编,PIC同行,交流下。465495130 PIC12F675  16进制

楼主(2015-02-10):
向大家报告:代码确实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我在初始化时用的是这个代码来设置IO口。但是为了避免长期的扫描IO口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所以,在扫描程序中又多加了设置IO口的语句。由于改变了IO口后,只改变了初始化的设置而忘记了改变扫描时的设置,所以,就出现了问题。

网友E:
卧槽,使用汇编啊......牛X啊......这个可以32K容量的啊,要是用汇编写完,那这个需要一点功夫的啊.......

网友E:
还有后续维护估计也够呛.....

网友F(2015-05-21):
用汇编写的,楼主太犀利了!求教求教!

网友G(2016-11-22):
大神,请教你一个问题:我用的是PIC18F25K22,想用他的RC6和RC7作为他的发送和接收引脚,从PIC18F4520开发板上移植过来的测试程序,但是PIC18F25K22单片机只能发送,接收不到数据,想请教你一下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