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有效位数

楼主(2014-10-10):
请教:8位的AD有时只用高4位,这样数据还准确吗?我听别人说1位AD增益6dB,8位的话,AD则增益64dB,这种说法对吗?不理解,求解。

网友A:
这个看你的要求的精度了。

网友B:
8Bit 大概是48dB,你怎么算出来6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8Bit 大概是48dB,你怎么算出来64的??

不好意思是我写错了。是这样吗,1位是6dB?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写错了。是这样吗,1位是6dB?

1位是6dB。 1Bit是2倍嘛,Log2 = 0.3010, 20 x Log 2 = 6.02,就是约6dB的来由。
  8Bit是256,Log256 = 2.408, 20 x Log 256 = 48.16, 所以8Bit是约 48dB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位是6dB。 1Bit是2倍嘛,Log2 = 0.3010, 20 x Log 2 = 6.02,就是约6dB的来由。
  8Bit是256,Log256 =  ...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1bit是2倍,还请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C:
用高4位还是低4位对精度影响不大吧。根据每个人的要求而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高4位还是低4位对精度影响不大吧。根据每个人的要求而异。

是说用高几位和低几位是一样的吗?还请指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说用高几位和低几位是一样的吗?还请指导

肯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