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l ARM Core Power

楼主(2014-10-10):
根据Datasheet中的Table 8, 我发现core内部电源根据LDO的设定不同,会有不同的电源要求。
如在996MHz動作条件下:
◎LDO Enable
 VDD_ARM_IN       1.35~1.5V
 VDD_SOC_IN       1.275~1.5V
◎LDO Bypassed
 VDD_ARM_IN       1.25~1.3V
 VDD_SOC_IN       1.15~1.225V
我们现在一直设定供电输入:
VDD_ARM_IN       1.425 V
VDD_SOC_IN       1.425 V
这样会不会有需要特殊处理?

这里参照的是SPF-27516_C3电路设计的,在这个电路图我也没发现有在电路上做过啥处理,是否是在软件部分处理的?怎么处理这块?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硬件上都做了什么修改?

网友A:
这里你电压设置是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A:
是否是在软件部分处理的?怎么处理这块?
你这里是指的什么问题,不是很清楚的啊,希望你能够描述详细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在软件部分处理的?怎么处理这块?
你这里是指的什么问题,不是很清楚的啊,希望你能够描述详细一些 ...

我们这供电使用的都是1.425V,但在LDO进入Bypass模式时,不就超过他的最大Range了么?应该如何满足这个要求呢?

网友A:
楼主你好,明天帮你看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明天帮你看一下哈~~

Rita,这个问题有空帮忙看看啦,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Rita,这个问题有空帮忙看看啦,谢谢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抱歉,我想了解下,IMX6SDLCEC.pdf中table 8中有这两个run mode:LDO Enable和LDO Bypassed。默认情况下是哪种mode? 如果CPU默认是LDO Bypass mode, 贵司的参考设计(SDB board)又是避免这两个供电(VDD_ARM_IN,VDD_SOC_IN)上电起来时超过Operatin Range的?贵司参考设计中的VDD_ARM_IN = VDD_SOC_IN = 1.375V. 确实是超过了Bypass mode要求的上限值。具体该怎么理解?
另外,在RM中51.2 Digital LDO Regulators节,提到了4中模式:Internal Bypass,External Bypass,Power Gate,Analog regulation mode。怎么和上面提及的两种mode对应?Internal Bypass(TARG = 0x1F)和Power Gate(TARG = 0x00)中的TARG是哪个寄存器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