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寄存器怎么多是16位的?

楼主(2014-10-10):
今天突然发现这个规律,之前只注意到定时器是16位的,现在突然发现寄存器好多基本都是16位的。

网友A:
这有多大关系吗?

网友B:
操作16位不是更好,又不是8位机;
定时器,一般有个32位的;

网友C:
32位的外设估计比16位的门数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位的外设估计比16位的门数多很多。

我用你的ISP软件发现有个问题,我直接用USB转TTL线下载可以的。想改成蓝牙转TTL下载就不行。搞了一下午没搞定。我怀疑是蓝牙转TTL好像丢包速率跟不上还是怎么的。

网友D:
感觉同大手指指令一脉相承,估计就是为了省硅的面积,节省门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你的ISP软件发现有个问题,我直接用USB转TTL线下载可以的。想改成蓝牙转TTL下载就不行。搞了一下午没 ...

蓝牙转TTL串口是吗?可能是延迟比较大。
你试试最新的版本,延迟方面有一定优化。

网友E:
都一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转TTL串口是吗?可能是延迟比较大。
你试试最新的版本,延迟方面有一定优化。 ...

网友F:
搞成32位的是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转TTL串口是吗?可能是延迟比较大。
你试试最新的版本,延迟方面有一定优化。 ...

不明白你的的这个软件为什么会收到NACK[0x1F]呢。

网友C:
收到NACK是正常的。

网友G:
呵呵,可能有时8位更好呢,与32真没有多大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到NACK是正常的。

既然收到NACK说明ISP软件发出的指令真正到STM口的时候已经出错,了,不然不会出现NACK的。

NACK不等于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