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配置问题

楼主(2014-10-10):
stm32同时配置串口1和定时器2中断为什么只能进去一个啊,同时开启之后只能进入串口中断,定时器中断死活不进去啊。急死我啦.
main函数如下: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stm32f10x_tim.h"
int i;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void);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_Config( void );

void  Delay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TIM_Config();
USART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
RCC_Configuration();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i=0;
    while (1)
{
if(i)
{
   GPIOD->ODR = 0xfffffffe;
}
else
{
GPIOD->ODR=0xffffffff;
}
}
}

void TIM_Config( void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 ENABLE);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800;              /*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计数值)t=800*(1/2000)=400ms  时间到产生一个中断 */
                                                                           /*使用内部时钟*/
/* 累计 TIM_Period个频率后产生一个更新或者中断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00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 采样分频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 向上计数模式 */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D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USART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 USART1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1,ENABLE);

  /*
  *  USART1_TX -> PB6 , USART1_RX -> PB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中断函数如下:

定时器中断: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 TIM_GetITStatus(TIM2 , TIM_IT_Update) != RESET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 TIM_FLAG_Update);
i=0;
}

}

串口中断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i=1;

}

}

网友A:
我遇到的问题刚好相反,串口中断进不去啊!顶!

网友B: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1,ENABLE);

  /*
  *  USART1_TX -> PB6 , USART1_RX -> PB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禁用发送完成中断即可

网友B:
  1.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删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的问题刚好相反,串口中断进不去啊!顶!

上代码看看

网友C:
单独试下定时器中断能不能成功。
还有在同事操作两个中断的时候,这个对时间要求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