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option byte问题

楼主(2014-10-10):
我在程序中专门写了一段设置option byte的代码。我烧录的时候用的是STVP,然后又在STVP界面上选了option byte,可是发现好像程序中对option byte的设置好像没用,好像STVP直接设置的优先级会高一些?

网友A:
官方的烧写工具,应该不会不支持 option byte, 不要说“好象”,可以再确认一下再发问

网友B:
option byte通过swim接口读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烧写工具,应该不会不支持 option byte, 不要说“好象”,可以再确认一下再发问 ...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比如程序中我设置了看门狗关闭,我用STVP下载的时候我把选项字节里面的看门狗打开,根据实际现象发现程序是打开看门狗的,也就是我的程序设置看门狗无效果。

网友A:
用STVP下载的时候我把选项字节里面的看门狗打开,程序中就不能看门狗关闭了,这是安全性方面考虑的特意安排,应该是对的呀

我居然一下回了这么多帖。请 ST 的版主帮我删掉一些吧

网友C:
看门狗通常在程序大门口设置,弄了看门狗就要喂狗了,你想关闭,没门,会被狗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VP下载的时候我把选项字节里面的看门狗打开,程序中就不能看门狗关闭了,这是安全性方面考虑的特意安排 ...

我是程序中读写option byte的,并不是单纯的软件开关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