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7805此处放置电阻有何作用,7805的工作原理如何理解?

楼主(2014-10-10):
在应用7805时,想不通R3阻值要如何确定,7805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为什么reg和common连接在电感两侧,我看数据手册里面没有介绍工作原理的,都是给出应用电路和一堆表格数据,求教各位牛人

这个是可调的7805吧

网友A:
初次应用,应该选更简单的基本电路才是
这是一款“降压型开关电源”(Buck),Q1做功率电流开关用
U1在这儿属“非典”,主要起“取样,基准,放大,驱动”和自激反馈之用

R3设计依据主要是Iq,以Iq*R3不大于0.5V,下限以Im评估(一般不成问题)
若以Iq=10mA计,常用22~47都是可取值

先弄懂原理,自然就能取值,小样再略做调整

网友B:
楼主贴出电路的工作,远比7805基本电路复杂。如2楼Lgz2006所说,这是一个自激的Buck型开关电源。
7805工作原理,简单地说,是“电压基准+放大器”。其中“放大器”与普通的放大器(例如收音机里面驱动扬声器的放大器)不同之处,是7805中的放大器仅要求单向输出电流,收音机里面驱动扬声器的要求双向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次应用,应该选更简单的基本电路才是
这是一款“降压型开关电源”(Buck),Q1做功率电流开关用
U1在这儿 ...

感谢您的回复。我看过开关电源的书,对BUCK型的工作原理大体理解点。您说Q1是做功率电流开关用,我觉得控制Q1开关的主要因素是流过R3的电流,也就是流入7805的电流(不知道PNP型的管子的基极电流是不是也很小,可以忽略?),所以U1才是真正的开关,而输出电流是有7805的电流和通过Q1的电流,所以电流会得以加大。
您说的Iq和Im是什么意思,是PNP管子 的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次应用,应该选更简单的基本电路才是
这是一款“降压型开关电源”(Buck),Q1做功率电流开关用
U1在这儿 ...

我把vreg和common连在一起,统一放在电感的右侧,仿真结果几乎不变,不知道这个电路为什么要把vreg和common放在电感的两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贴出电路的工作,远比7805基本电路复杂。如2楼Lgz2006所说,这是一个自激的Buck型开关电源。
7805工作 ...

我找了好多7805的数据手册,一般都是给个表格和应用电路就完事了,对其工作原理还是理解不透。
按上面的电路图,假设某一瞬间输出电压过高,是不是common脚的电压就会增高,然后内部通过比较器和控制器使输出降低,不会也是关断输出吧,要是关断输出的话就和开关电影有点像了,但7805是LDO,搞不懂7805内部是如何实现稳定电压的,或者说是我对输出电压高时7805的工作原理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同学习

网友D:
这电路是牛人设计的吧

设计者确实不简单,属于电工和模拟都吃得很透,而且善于应用的那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是牛人设计的吧

这个就不知道了,是在EDN上的一篇文档看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找了好多7805的数据手册,一般都是给个表格和应用电路就完事了,对其工作原理还是理解不透。
按上面的 ...

7805的工作,简单地说,是维持输出端与公共端电压为5V。7805输入端到输出端可以视为可变电阻,当输出端与公共端电压大于5V时,可变电阻急剧增加而降低输出电压,甚至关断(关断后输入端仍有很小电流维持7805内部基准和放大器工作,即Lgz2006所说Iq),当输出端与公共端电压小于5V时,可变电阻急剧减小。
假设某一瞬间输出电压(C3两端电压)过高,7805是否关断,还要看D1上端即L1左端电压经R1和R2分压所得(即公共端对地电压)是多少。因为R1R2分压,公共端仅分得千分之一,可以粗略认为输出电压稍高于5V,7805就关断。
7805关断后,Q1也关断(7805的Iq仅数mA,在R3上电压不足以令Q1导通)。关键是:Q1关断后,电感L1储能经D1对C3充电,供负载使用。此时7805公共端电位降低,7805输出端与公共端之间电压必比Q1关断前更大一点点,7805继续关断。
随L1和C3对负载放电,输出电压逐渐降低。降低到稍小于5V时,7805输入端电流增大,R3两端电压增加到可以使Q1导通。Q1导通后D1上端即L1左端电压从接近于零跳到24V,R2两端电压也跳高,使得7805输出端与公共端之间电压减小,7805继续导通。流过7805电流受R3和Q1发射结结电阻限制。
Q1导通将使D1关断,L1左端电压接近24V,流过L1电流上升。此电流将使C3两端电压升高。升高到一定程度(稍高于5V)又将使7805关断,重复上述过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就不知道了,是在EDN上的一篇文档看到的

文档链接在哪里,想学习一下。

网友F:
不错,非常感谢上面各位高人的指教,受益匪浅

网友G:
把7805看成个云芳就行了。。。

网友H:
学习了,不知道这样有哪些优点?从仿真看好像纹波比较大,带载能力也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文档链接在哪里,想学习一下。

http://www.edn.com/design/analog/4342870/Linear-regulator-low-cost-dc-dc-convert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05的工作,简单地说,是维持输出端与公共端电压为5V。7805输入端到输出端可以视为可变电阻,当输出端与 ...

感谢您写了这么多。我对此有点理解了。是不是7805要保持vreg与common之间的电压为5v?有一点不懂的是Iq是静态电流,那这个静态电流是怎么流的,是指输入端的电流还是输出端的电流还是common脚的电流。
上面电路中vreg与和common连接在电感两侧,可不可以直接从vreg引出电压然后经过电阻分压后接到common上?

网友A:
7805干这个是不务正业,在这儿叫什么劲儿,楼主,有专业芯片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不知道这样有哪些优点?从仿真看好像纹波比较大,带载能力也一般。 ...

if you need a power supply with high efficiency and you don'twant to use expensive dc/dc-converter ICs
优点及用途,摘抄**中的内容

至少比7805效率高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05干这个是不务正业,在这儿叫什么劲儿,楼主,有专业芯片呐

还是学生啊来学习和理解电路,起码懂了7805的工作原理PNP的工作原理,收获颇丰

网友A:
学生,才更应学点正经,不要找刺激

老Lgz说得是。此电路属于“旁门左道”。工作倒是能够工作,但不是正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写了这么多。我对此有点理解了。是不是7805要保持vreg与common之间的电压为5v?有一点不懂的是Iq是 ...

“是不是7805要保持vreg与common之间的电压为5v?”
是的。

“这个静态电流是怎么流的,是指输入端的电流还是输出端的电流还是common脚的电流”
指输出电流为零时common脚的电流,当然此时也就是输入端的电流。

“可不可以直接从vreg引出电压然后经过电阻分压后接到common上?”
可以是可以,但不大好。原帖图中这样接,7805的动作存在类似施密特触发器那样的“回差”。

19楼Lgz2006说得对,7805干这个是不务正业。各大芯片厂家都有专用Buck开关芯片,连功率管都封装到一起,用起来比此电路方便得多,根本无须任何设计,拿过来就可以用。此电路只宜作为学习原理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不知道这样有哪些优点?从仿真看好像纹波比较大,带载能力也一般。 ...

优点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其开关频率随负载变化很大,和现代专用芯片相比较,成本也较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http://www.edn.com/design/analog/4342870/Linear-regulator-low-cost-dc-dc-converter

多谢,研究研究

网友I:
用个专门的BUCK IC又省事性能有好又便于维护成本也不见得更高

网友J:
这是个经典电路,7805手册里有:

简单说,就是这里7805存在一个正反馈过程,使得输入三极管可以快速饱和导通。

谢谢大家!

当输入出电流100mA左右,三极管导通,输出电容电压为5V,因为0.5欧姆电阻电压的升高,7805的负反馈机制导致输出电流增大,加速了三极管的导通过程。

而充电过程导致电容电压升高,此时,7805的负反馈调节电路,就会减小输入电流,而输出电容电压很难减小,所以输入三极管关闭,如此循环,就是个BUCK电路,但与教科书中的PWM没有一分钱关系,与RCC是一个性质的。

网友J:
maychang妄图与Lgz狼狈为奸,几根牙说。

是十分可耻的。

谢谢大家!

maychang更本不懂。

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

谢谢大家!

网友J:
毫无疑问,这个电路如果不是本导师去年曾经讲解过。

maychang是一点不可能看的懂的。

这个电路的精髓就在于7805的关断问题。

那个0.5欧电阻,可以使得com电压升高,而这回导致7805反馈调节,降低电流,从而关闭输入三极管。

这就是此电路的奥秘了。

其他都不值一提,确实是个buck。

但不是PWM,类似RCC的工作方法。

是由很多优点的。

而maychang和lgaz之所恶毒攻击和诬蔑这个电路。

是因为它们更本不懂。

唯一的一知半解的还是本导师的教导结果。

无耻啊。

maychang。

谢谢大家!

网友J:
引用 网友A:
7805干这个是不务正业,在这儿叫什么劲儿,楼主,有专业芯片呐

这个电路相当不错,你和may是看不懂,所以才进行额度公**和妩媚。

你们还恬不知耻马?

谢谢大家!

有本导师在此,就不能允许你们不懂装懂和胡说八道。

谢谢大家!

maychang -10

网友J:
引用 网友B:
7805的工作,简单地说,是维持输出端与公共端电压为5V。7805输入端到输出端可以视为可变电阻,当输出端与 ...

纯属不懂装懂的。

方P。

谢谢大家!

你还是该感冒伽马去吧!

不要在这里丢热闹显然了。

谢谢大家!

有本导师在此,你们这些不懂装懂的要么古怪们必定要现不懂装懂的圆形的。

谢谢大家!

maychang -6

网友K:
导师又来了

网友L:
受教了,一个7805还这么有学问!

网友M:
实践正明,这个电路很不靠谱。工程上最好别用。

网友G:
edn过于强调"巧"和"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个经典电路,7805手册里有:

感谢您的回复!您说是因为LM7805并不是真正的关断,所以不是PWM控制吗?还有就是您是怎么知道7805的正反馈机制以及负反馈机制的,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实践正明,这个电路很不靠谱。工程上最好别用。

没实践过,只是仿真了,您实践了能说下为什么不靠谱吗?有没有办法让他靠谱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edn过于强调"巧"和"奇"了。。。

能做到巧和奇估计是对器件工作原理烂熟于心吧,啥时候我能自己搞出个让别人称奇的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是牛人设计的吧

电工?是啥?

网友N:
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O:
樓主這個電路的重點在于7805的輸出雖然有穩壓了,但輸入端電壓卻是极不穩定一直波動,如此才能斷斷續續開啓 ...

7805的输入端的电压应该一直在23.6v到24v之间波动,若7805的输入端加入滤波电容后,输入电压不在波动而稳定在一个值,这个值会使三极管微弱的导通?您说的那个自激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不明白

仿真下更容易理解

网友A:
学习可以,当要讲究个方法,而不要去猎奇求新
像涛这样的至少两三年的“老”人儿,欲知“PNP的工作原理”,早就该学习“三极管原理”了,想要“懂了7805的工作原理”,怎么不看“半导体电路”?
前面并无人提7805PNP,却又懂了
往轻里说是个方法,往重里说就是态度

苦口逆耳,言之无罪

网友P: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您说是因为LM7805并不是真正的关断,所以不是PWM控制吗?还有就是您是怎么知道7805的正反馈 ...

一切都是因为7805的反馈。

谢谢大家!

反馈问题,在这里,只有本导师和设计者才知道。

你要保证7805对于输出电容的充电基本不起作用,电流越小越好。

这样三极管导通的时候,正反馈期间,就是L导通给电容充电的时候。

电容电压升高了,7805的负反馈就令电流减小,从而关断三极管。

7805的COM串联电阻的做法,是7805的应用技巧。

这里的反馈作用,该懂的人自然就懂,开发过7805功能的人,都是知道的。

这不是教科书能教的,因为它们都不一定懂。

谢谢大家!

maychang -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可以,当要讲究个方法,而不要去猎奇求新
像涛这样的至少两三年的“老”人儿,欲知“PNP的工作原理”, ...

模电啥的好像是三年前学的吧,现在都忘了……
我的意思是以前只是学过(为了应付考试,呵呵),从来没有深入思考过,通过这个电路又学习PNP和7805,理解应该是更加深入了,所以说对PNP和7805有点理解了
我也感觉遇到新奇的东西有点贪多,都想学,以致每门都会点皮毛,最后很可能就是啥也不会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一切都是因为7805的反馈。

谢谢大家!

看您的回复觉得你霸气外漏……说了一通,我还得参考datasheet,能不能给个functional block diagram

网友Q:
探讨技术问题,疑惑给后生晚辈解惑,实乃幸事!
涉嫌攻击,貌似不好吧?
张老我曾在北京见过,没有老学究的架子,平易近人,对初学者非常客气。
鄙人也一直受MAYCHANG,CHUNYANG等高人指点,心怀感激,在此一言,聊表心意。

网友R:
引用 楼主:
看您的回复觉得你霸气外漏……说了一通,我还得参考datasheet,能不能给个functional block diagram ...

本导师再次郑重重申。

谢谢大家!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严谨的完全可以正常工作的电路。

绝非外行所说的怪异。

当输出电流大于100mA之后,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但也没有完全饱和导通。

但是7805的GND端电压增大,反馈电路致使输出电流增大,又导致三极管的进一步导通。

此时L已经被充电了,经过一点时间,电容电压会升高,就会导致7805的反馈机制减小输出电流,从而使得三极管关闭,完成一次充电,这是个个BUCK,如此循环。

之所以说这个电路的严谨合理的,而不会出现错误运行,是因为输出电压降低,导致7805输出电流增大,负反馈的调节机制,而令三极管导通,之后,输出电压升高,再关闭三极管,这是个正确合理的工作方式。

不能相信外行们不懂装懂的解释。

全世界,只有本导师和设计者才能知道其原理,没有第3个人知道原理的。

谢谢大家!

maychang -4

网友S:
引用 网友Q:
探讨技术问题,疑惑给后生晚辈解惑,实乃幸事!
涉嫌攻击,貌似不好吧?
张老我曾在北京见过,没有老学究的 ...

有本导师的光临就不能让外行们进行不懂装懂的舞蹈和欺骗。

谢谢大家!

你说的这2个人没有你说的水平。

其本都是不懂装懂的瞎说。

谢谢大家!

能够指出它们2位的错误和缺点,实乃令它们能够提高的唯一正确方法。

明明是错误的,你非要说这2位失正确的,那么你就是在害它们。

只有像本导师一样,深刻揭发它们的错误,才能令它们提高。

本导师也是为了mayzhang(**一)和chuanyang好,而对它们进行批评和教育的。

总不能让它们2位,一错再错吧?

你说呢?

年轻人?

maychang -4

网友Q:
说得有道理,建议在21开博,多发一些技术**,平和的谈论问题。

网友T:
楼主,你说了半天,电路图在哪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你说了半天,电路图在哪里呀

贴出电路图了啊,不知道你为什么看不到

网友M:
那个叫啥大师来的,你搭过这个电路没?没搭过实物就别摆龙门阵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M:
那个叫啥大师来的,你搭过这个电路没?没搭过实物就别摆龙门阵了。

呵呵。

年轻人。

本导师要是用搭电路的方法来了解一个电路,那就不是你们的导师了。

本导师在不用搭电路和仿真的情况下,就知道其原理,这才是本事。

谢谢大家!

如果你无法弄懂一个电路,那么你就去搭电路了。

但你依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能够设计如此电路的人,是能够和本导师,相提并论的人,对你们来说,就是专家中的专家了。

谢谢大家!

丢人现眼,还专家。

maychang -4

网友V(2016-02-29):
引用 网友B:
优点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其开关频率随负载变化很大,和现代专用芯片相比较,成本也较高。 ...

你好,想请教一个问题。L78XX的手册上说,这是一个跟踪式电压电路,它是如何实现“跟踪”的?能否讲解一下,谢谢:handshake

网友I:
引用 网友V:
你好,想请教一个问题。L78XX的手册上说,这是一个跟踪式电压电路,它是如何实现“跟踪”的?能否讲解一 ...

大概是说-VO的电压会随+VO变化。
假如+VO因为过载而下降了,那么-VO也跟着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V:
你好,想请教一个问题。L78XX的手册上说,这是一个跟踪式电压电路,它是如何实现“跟踪”的?能否讲解一 ...

“跟踪”的意思,是-Vo与+Vo大小总相等。

“它是如何实现“跟踪”的?”
运放线性工作状态下,两输入端电位总要相同,即“虚短”。图中运放同相输入端接地,故反相输入端也是地电位。又由于-Vo与+Vo到地两电阻相等,所以-Vo与+Vo大小总相等,无论使用7805、7806……均成立,条件是运放工作于线性状态。
即使+Vo是可以变化的(例如用LM317代替78XX),仍然是-Vo与+Vo大小总相等。

网友V:
引用 网友B:
“跟踪”的意思,是-Vo与+Vo大小总相等。

“它是如何实现“跟踪”的?”

嗯嗯,谢谢。。那这种电路在实际应用中多吗?很少看到有这种电路

网友W:
这是7805扩流电路,电流大到一定值,三极管打开,电流通过三极管流过,从而扩大7805的带载能力,R3取决于你想让7805承受的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V:
嗯嗯,谢谢。。那这种电路在实际应用中多吗?很少看到有这种电路

此电路不仅应用于直流电源,在音频放大等电路中也有应用。注意Vo是交流情况(例如去掉78XX,界到一个音频信号上)此规律(两输出端符号相反大小相等)仍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