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FFT用于28335进行谐波分析

楼主(2014-10-10):
现在准备用FFT进行谐波分析,应用于一监测系统。有做过的前辈忘请教一下。现刚把FFT算法看了一下,感觉好抽象。。。
准别结合FFT算例进行学习,结果遇到了问题。

1、FFT算法网上有好多,哪一个是基础、实用的应用于28335的呢?
     我在controlSUITE中看到了,但是我用的CCS3.3,无法使用;
     TI官网上找的”sprc081“ 是C28的FFT算例,应该是应用于定点型的;
     之后又找的C28x Floating Point Unit Library 好像里面有FFT可直接调用汇编函数。

2、CFFT和RFFT区别在哪里呢?

3、如何充分发挥FPU在FFT运算中的优势呢?

网友A:
先学习基数为2的FFT原理,基数为4还是混合基与它都差不多。基2的代码网上有很多,重点是看懂。实现FFT分析,不一定需要DSP自带的FFT库;
如果只为了实现FFT,不求深入了解,用DSP自带的FFT库是最快的途径;

附件是我看过的资料,写得很详细。

我在论坛里发过一个任意数为基数的帖子,如果感兴趣可以看看。

网友B:
楼上的资料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