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 仿真51奇怪问题,就一张图

楼主(2014-10-10):
看图可知问题,P3=0x0f;左边用导线连接能将高电平拉低,可是用按键短接(最左面上数第三个)确是把低电平拉高,我一直把按键按下去当做短路看待的。

网友A:
这算个什么问题????

网友B:
建议楼主提问,把问题详细说清楚。
一方面也是体现你提问和请教的诚意;也可以节约网友们免费给你提供帮助所花的时间。
另一方面,整理和描述问题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考过程,其实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对于想提的问题,在描述的过程中,自己就找到了答案。

楼主:
以为挺明显的就没说的那么明白。已经补充了

网友C:
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这跟什么功能没关系吧,要想实现下矩阵键盘扫描,实际情况应该按键按下高电平被拉低,可是这里确实低电平被拉高,这我就不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