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出现可控硅微闪的情况,如何解决?

楼主(2014-10-10):
利用可控硅对白炽灯调光,在低亮度的情况,感觉白炽灯会有轻微闪烁的情况,过零采样如上图,不知道各位做过调光的大侠,如何解决这个这种问题?
还有情况就是在8点来钟,用电高峰的时候,出现闪的特别的严重的!

网友A:
可控硅调光,没做过,你网上查下应该有相关资料,用的人也不少;

1、你上面的图:
输入交流的话,输出有一个脉冲宽度是过0的,不知道你采样的那个点;是不是采样的点不合理;
2、电网电压不稳定
   是不是电网电压不稳定的时候,响应太慢来不及控制;

网友B:
还有情况就是在8点来钟,用电高峰的时候,出现闪的特别的严重的!

你说的这个是晚上吧?可能和电网电压过低有关。不过可能性不大。
关键是,这个时候电网谐波很大。。过零···已经不是50HZ了。
不过很明显,你的电路缺乏这种情况的处理部分。而且程序中也要做处理。

在低亮度的情况,感觉白炽灯会有轻微闪烁的情况

亮度要有个最低限制,不然肯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C:
要知道,电网的电压、频率、波形等并非是理想的、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