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单片机测频闪电路的疑问

楼主:
这个电路我在开发板上搭了一个电路,很好用,用了好久没有问题,后来要做成成品,我就照搬照抄做成下面这个图的电路,然后焊接后,电路板第一次上电下载程序正常写入,通过串口助手可以看到数据,但过一两分钟就会死机,复位还是断电重启 都没反应,测量晶振,有时候有波形有时候没有,重新新程序也写不进去,测试了好几块板子了,都是同样的问题,单片机都是过一会就不能用,有时候稍微碰一下电路板,也会死掉。找了好几天,也没发现到底什么问题。单片机用的是stc89c52,图片红圈处是备用电路,无意义,不必考虑,这个板子下载程序是用的开发板自带的USB转串口模块。本人愚笨,希望大神帮忙一下,谢谢来。

楼主(2014-10-10):
第二幅是我修改了一下的  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单片机运行一会就死了,重启复位  均无效。程序都写不进去了。但这个电路在开发板上非常好用,同样的单片机。

网友A:
还是先检查下硬件,最关键的是退耦电容、晶振、复位部分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检查下硬件,最关键的是退耦电容、晶振、复位部分的电路。

这部分检查了,没问题的,关键我弄的是经典电路,现在我怀疑不是单片机出问题了,是不是下载器有问题,我用的是USB转串口,单片机是txd和rxd引脚是直接和ch340g这个芯片的t和r引脚链接 然后ch340和电脑直接链接的

网友A:
如果下载软件有问题,那么你给开发板下载也会一样的。但是实际并非如此,可以排除下载软件的问题。

下载时的任何错误都会提示的。

网友B:
我曾经遇到过奇怪的 STC 容易死机的问题,如果你使用了低功耗模式,解决办法是程序里去掉使用低功耗模式的指令(PCON)。
给楼主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遇到过奇怪的 STC 容易死机的问题,如果你使用了低功耗模式,解决办法是程序里去掉使用低功耗模式的 ...

没有用低功耗啊,就是正常使用,但现在基本是新做好的,用一会就不能用了,单片机无反应,但晶振还正常工作,可是单片机就没办法在继续写进去程序了,必须要重新换一个单片机才能重新写程序,然后过一会就又坏掉了,又的能工作一个小时,有的几分钟。我真是想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