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系列怎么在线仿真

楼主(2014-10-11):
求有经验的前辈给点资料。第一次使用新唐的MCU。
谢谢

网友A:
用仿真器可以直接实物运行,你要不用硬件芯片的仿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仿真器可以直接实物运行,你要不用硬件芯片的仿真吗?

有实物MCU,又有Nu-link, 怎么仿真!

网友B:
Nu-link 插入 USB , Nu-link 另一頭和實物 MCU 連接(SWD , JTAG), 將你的軟件在 Keil 下編譯無誤后,Keil 上方工具列有一個 debug ,(紅色d圖示),按下去,就會將你的程序載入Flash中, 也進入仿真了.有很多功能,例如F5 free run,.......慢慢試吧!

网友C:
这个问题似乎不用提问太多 nulink的说明书已经能够说明一切.

网友C:
另外 新唐官网也有相关的视频,希望楼主去看看

网友D:
插上nulink,点击DEBUG按钮,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