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当周期信号上升沿来时,如何用时钟对其进行计数

楼主(2014-10-11):
当posedin 上升沿来临时,如何用clk_in信号对其计数,在posedin 一个周期内,当计数到4时,计数置0。

网友A:
每个 clk_in 都读取一下 posedin 当检测到上0变1时,cou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 clk_in 都读取一下 posedin 当检测到上0变1时,count++

这样是经过4个posedin的上升沿才会计到4,我要求在一个posedin的周期内计到4

网友A:
自己把逻辑改下不就能实现?

网友B:
是我理解能力差么?对其计数?其是posedin么?又要在一个posedin周期计数到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我理解能力差么?对其计数?其是posedin么?又要在一个posedin周期计数到4? ...

估计想实现延时效果

网友C:
应该是想实现延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