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

楼主(2014-10-11):
求教:哪位大神有LED屏显示上移的程序啊?最好是51写的,16*32的LED屏

网友A:
这个是比较细的。就看你的屏的扫描方式是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比较细的。就看你的屏的扫描方式是那种。

屏是1/4扫描,单色屏16*3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比较细的。就看你的屏的扫描方式是那种。

屏是1/4扫描的,单色屏

网友A:
这就简单多了,就好似移位寄存器的原理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简单多了,就好似移位寄存器的原理一样就可以了。

数据右移,左移都做出来了,但是上移不知道怎么写,有没有程序啊,也可以说明一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