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使用疑惑?

楼主(2014-10-11):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FPGA要实现的对象是可变的,打个比方,我要处理5条通道的数据,每条通道都需要一系列的逻辑来处理(包括协议的一些处理),但这个通道数是有用户来配置的,并且每个通道都有一些相关的参数和Buf区数据要处理(每个通道可能需要两三个定时器来进行时间方面的处理等),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怎么对处理这个可变化的通道,我要例化10条通道的逻辑的话,用户可能使用12条通道,用户可能会使用很或者更多的通道数(在使用过程中可随时增加或减少要处理的对象),每条通道的处理都是有时间要求的,但我要必须处理所有的通道,我怎么来应对这个可变化的对象?

网友A:
肯定处理速度上会有一个极限值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每一通道获取的数据各处理各的,但是有个用户可设定变量N,这个N就是你的通道数。不知道用生成语句可否实现,在数据采集前先等待用户确定通道个数,确定好以后用生成语句生成N个这样的处理模块,即使这样可行的话我还是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因为你只确定了用户用几个通道,但是根本确定不了他用哪几个通道,你的采集管脚怎么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每一通道获取的数据各处理各的,但是有个用户可设定变量N,这个N就是你的通道数。不知道用生成语 ...

这个通道是虚拟的,最后通过以太网发送出去,只有一个出口,只是在内部把不同的数据用逻辑分开来,
补充一下,我做的这个东西是AFDX,里面的那个VL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