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PADS的请进,急,库文件打不开了

楼主(2014-10-11):
看下图,打开PADS软件,鼠标点击左上角的文件选项,再点库,这时候就会显示库文件列表和库里面的元件封装,可以编辑封装,但是打开ECO工具栏,再点添加元件的图标,打开的库里面却是空白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在项目那输入一个*然后再点应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项目那输入一个*然后再点应用试试

确实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库里面改了封装之后,比如我将焊盘改大一点,改好之后退出库,然后回到ECO界面,选中一个元件,点右键,再点浏览库,可以看到哭里面的文件,这时候再点替换,但是替换了之后PCB里面的元件怎么还是没有变呢?从库里面更新元件前面也打勾了还是不行,还会提示是否保持现有属性,但不管怎么操作,PCB里面的元件尺寸还是不会变,只有把这PCB里面元件删掉,从新添加元件,元件的焊盘大小才会改变,这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