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8168

楼主(2014-10-11):
刚接触DM8168  有很多问题都不会 需请教各位大神 切莫笑问题愚昧
typedef struct {

    UInt32 maxVencChannels;
    UInt32 maxVcapChannels;
    UInt32 maxVdisChannels;
    UInt32 maxVdecChannels;
    UInt32 VsysNumChs;
    UInt32 VsysCifOnly;

    Bool   audioCaptureActive;
    Bool   audioPlaybackActive;
    Int8   audioCaptureChNum;
    Int8   audioPlaybackChNum;
    Bool   isAudioPathSet;
    Bool   audioEnable;
    Bool   osdEnable;
    Bool   scdTileConfigInitFlag;
    demoType Type;

} Demo_Info;
这个结构体中的各个参数代表神马

网友A:
好高大上啊   没接触过

网友B:
这个不知道怎么给你回答   结构体看用来干什么的
里面的参数要看具体使用了  没有定义好这个具体的含义
你结合代码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