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CF5232通过DM9000网口相关问题请教(已解决)

楼主(2014-10-11):
前面在坛里前辈的帮组下解决了串口问题,后面我用4个DM9000扩展了四个网口 驱动加载好了,后面我怎么设置网口的IP ping 通网口呢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我已经帮你转给我们的coldfire工程师,他会帮你解答,还请耐心等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我已经帮你转给我们的coldfire工程师,他会帮你解答,还请耐心等待下。 ...

多谢:handshake

网友B:
MCF5232网络应用需要使用以太网协议栈,你可以从下面的链接中下载OPENTCP协议栈及其相关例程。使用OPENTCP协议栈后,网络应该可以ping通了。
M5235BCC板子使用的以太网PHY应该不是DM9000,所以还需要修改相应的PHY驱动,才能正常使用OPENTCP协议。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ab=Design_Tools_Tab
软件名为:
M5235_OPENTCP
M5235_OPENTCP_EXAMPLE

网友A:
楼主,你好。
4楼是我们的coldfire工程师,如果你还是有问题,可以继续向他请教。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哦。

网友C(2015-01-26):
M5235BCC板子使用的以太网PHY应该不是DM9000,所以还需要修改相应的PHY驱动,才能正常使用OPENTCP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