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逆变器驱动电源该怎么做?

楼主(2014-10-11):
楼主大三学生,还正在学电力电子。。。可需要做逆变器,逆变器的驱动mos电路的电源该怎么做?以前只用过78系列和34063之类的,可逆变器的驱动电源应该要做到隔离吧,具体工程上一般是怎么做的呢,看过用变压器做开关电源的,感觉好难。。。

网友A:
可以做隔离电源
也可以不做隔离电源

IR2110做自举供电就不用隔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隔离电源
也可以不做隔离电源

哦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