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浅析PCB抄板中文件图3大要点

楼主(2014-10-11):
1、扫描工艺:
  在PCB抄板过程中,每拿到一块完好的PCB板,首先就必须经计算机扫描,然后备份相关的参数及原始的PCB版图。拆板之后,拿到拆分的PCB光板,正式进入抄板阶段,最先要做的同样也是扫描,以存储和记录PCB图像。这里要提到一点的是,为保证扫描后PCB板上相关参数的清晰可见,在扫描之前,应该先将PCB板表面的污渍和残余锡清除。由于PCB抄板涉及到一个抄板精度的问题,对于手机板等精度要求较高的电路板,要抄出高精度的PCB版图,在扫描工艺中,就需要对扫描仪进行准确的数值选择和设定,首先确保原始扫描图像的精度。可以说,抄板的精度主要取决于原始的扫描精度。在这里,有必要引入一个DPI的概念,DPI的意义是每英寸多少个点。也就是说扫描出来的图象上每两个点之间的距离就是1000/DPI,单位mil。那么,在手机板抄板中,PCB扫描时将DPI设定为1000,图象上两点之间的距离是1000/1000=1mil,也就是说这时的精度是1mil。需要注意一点的是,扫描图片精度越高,图片就太大,对硬件要求也就越高,所以在DPI设置上,需要根据原板的具体情况来设定,确保抄板流程接下来的步骤能够发挥最佳的效果。

2、软件技术:
  PCB原板经扫描后,就需要根据原始图像借助PCB抄板软件来完成文件图。在软件类型上,我们要用功能完善的抄板软件,这很重要,因为软件的选择能够反映在最后导出的PCB电子版图和由此推出的原理图上。选择好功能完善的软件之后,为保证效果的完美,对于双层板和多层板的抄板,技术上也应该具备丰富的经验和熟练的技巧。由于同一张双层或者多层的PCB板,孔在同一个位置,只是线路连接不同,那么在抄板软件中描绘原板的布线规则时,把双层板已经抄出的顶层的PCB文件叠在另一层的扫描图像上,两者的过孔重叠,再设置成顶层线路和丝印不显示,根据过孔位置描绘出另一层的线路,这样导出的PCB文件就包含了双面板的两面资料。多层板同理,只是需要在描出表层PCB文件图之后用砂纸打磨掉表层,使内层走线规则暴露出来,然后借助抄板软件以同样的技巧方式抄出即可。先进的扫描工艺,加上成熟的软件操作技巧,严格按照抄板工艺流程进行,你会发现,导出的PCB文件图或者说PCB电子版图,在布线规则、过孔位置、线路走向等等参数上将与PCB原板保持一致。而相反的,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错,不论是扫描工艺上的精度设定,还是抄板软件对走线规则与功能模块的判定和描绘,都将影响最后的PCB文件图的效果。

3、检测文件图:
  对于完成的文件图,为确保规范,最后一步还应该对其进行测试。一种双面板文件图的检测方法是用激光打印机将表面两层文件图打印到透明胶片上,然后用胶片与原板进行比较,检验其是否一致。测试还应该包括对PCB板的电子技术性能的测试,确保其与原板功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