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 提高ADC分辩率

楼主(2014-10-11):
      最近用STM8设计一个电压表,要求测量0--40V,用三位数码管显示,在10V内分辩率0.01V,10V以上分辨率为0.1V,算了一下,如果用一个通道测量 0-40V
分辩率是 0.039V(40V/1024) ,达不到 0.01V,所以采用分区方式去测(图1),AIN3 测量 0-10V,AIN4 测量 0-40V, 可以满足要求。
      后来在淘宝买了个两线电压表头参考,也是用STM8S003,三位数码管显示,测量电压 3-- 30V ,在10V以下可做到0.01V分辩率,以为也是用分区方式去
测量的,结果分析他的电路后发现只用一个通道就可以实现。(图2)AIN6 采用两个分压电阻测量 0-30V, AIN4 接到了 VCAP 上(VCAP 内核电压是1.8V),有点费解,
不知道他是怎么实现 0.01V分辩率的 ? 亲们有兴趣讨论下他是怎么实现的?

图2

图2

图1

图1

网友A:
猜一下,AN4/PD3能不能当作ADC的参考电压用? 假如这个ADC有两个参考电压,一个是5V,一个是1.8V,那么就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一下,AN4/PD3能不能当作ADC的参考电压用? 假如这个ADC有两个参考电压,一个是5V,一个是1.8V,那么就可 ...

可惜数据手册上没说明AIN4/PD3 可做为电压参考。

网友B:
10V以下的电路可能做了切换或是参考电压做了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V以下的电路可能做了切换或是参考电压做了切换

图2的电路一目了然,怎么个切换法?

网友C:
可以考虑用过采样提高分辨率;
你的电路:进入AD前,至少加个RC滤波吧;

网友B:
PD3如果就是VCC,或是不可调节的,看看是否有软件选择基准的,再没有,可能对方采用的是过采样技术,就是采集N多数据,然后算出来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用过采样提高分辨率;
你的电路:进入AD前,至少加个RC滤波吧;

用过采样测量稳定直流电压没有任何效果,我用递推平均值滤波,深度 50。
滤波电容故意不加。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过采样测量稳定直流电压没有任何效果,我用递推平均值滤波,深度 50。
滤波电容故意不加。 ...

电容当然要加的;
假如你的信号不稳定,你过采样当然没用;

滤波频率要根据你的采样频率进行选择;
采样50次也不算多,我做工频滤波的时候,都是采样20mS ,上千个数据肯定有的;

还要注意电源电压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3如果就是VCC,或是不可调节的,看看是否有软件选择基准的,再没有,可能对方采用的是过采样技术,就是采 ...

暂没发现软件选择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当然要加的;
假如你的信号不稳定,你过采样当然没用;

现在不是稳定性的问题,而是在非常稳定的基础上增加ADC分辩率,目前在不滤波的情况下用串口输出数据不跳一个字。

网友B:
过采样的原理,就是正态分布的原理,就是说您采集足够多的数据,这些数据中很多是接近真实值的,分布规律就是正态分布。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不是稳定性的问题,而是在非常稳定的基础上增加ADC分辩率,目前在不滤波的情况下用串口输出数据不跳 ...

那改变输入,比如增加0.01V,输出不变?

楼主:
dyd , 过采样求和平均时不小点把小数点给忘掉了,问题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dyd , 过采样求和平均时不小点把小数点给忘掉了,问题解决!

:loveliness:
原来如此,不过解决了就好;

网友D(2015-04-15):
感谢分享,最近正在高stm8s003的ADC!

网友E:
引用 楼主:
dyd , 过采样求和平均时不小点把小数点给忘掉了,问题解决!

那它接到vcap是否多余?lz能否留个企鹅号 小弟有个小疑问
我这2天也在弄过stm8的adc ,用的1%  20K多圈电位器 无RC滤波
数字输出跳的厉害 比如最高值0x01 0xff  最小值0x01 0xc7,你这一位都不跳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F(2018-01-21):
40V的电压通过R3、R4分压后还有13.3V,远高于单片机工作电压,会不会造成单片机损坏?

网友G:
PD3应该不是配置在ADC输入,而是配置成TIM2-2输出PWM控制VCAP的高低来达到改变分辨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