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TSC2046

楼主(2014-10-11):
最近用到了 TSC2046  电阻触摸,平台是STM32F429  EMWIN  ,不触摸的情况下图像界面可以正常操作,只要触摸就死掉,硬件中断,该如何继续,请熟悉的人指导指导

楼主:
没有运行操作系统,定时器中断20ms 查询一次触摸

网友A:
死掉,程序应该没有跑飞吧?
死掉时候程序一直停在什么地方?截个图看看;

网友B:
可以看一下进程状态,阻塞了,休眠阿,什么的。看找到的信息先找,再分析可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