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咪头采样

楼主(2014-10-11):
各位专家: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我采用OPA2134,电路3.3V供电,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我的任务是:采用压电MIC,宽带的放大器完成对声压的采集,经过AD变成数字信号给CPU处理。例如手机的录音功能能够在屏幕上显示幅值的变化!希望老师给设计个实际电路。因为我采的是噪声幅度值VF2的输出加一个什么电路(积分?)使得纹波平滑,这样后端我的MCU处理起来轻松些?
谢谢您的支持!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我采用OPA2134,电路3.3V供电,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我的任务是:采用压电MIC采样,宽带的放大器完成对声压的采集,经过AD变成数字信号给CPU处理。例如手机的录音功能能够在屏幕上显示幅值的变化!希望各位专家给设计个实际电路。我采的是噪声幅度值的输出加一个什么电路(积分?)使得纹波平滑,这样后端我的MCU处理起来轻松些?
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A:
难道不是FFT??

加电路是没用的,也没什么效果。还是在程序上处理吧。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就是音频幅值采集吧,这个不能用什么积分的吧,运放放大后ADC采集分析就可以了,主要是软件算法

楼主:
对!音频幅值采集,我采用OPA2134,电路3.3V供电,我这个电路如何改成3.3伏供电,幅值拉满3伏!

网友C:
最好直接贴图上来,懒得下载打开看